[拍摄] 发个大疆的OM4手机云台拆机图,淋坏了的,赚点积分

楼主:
发个大疆的OM4手机云台拆机图,淋坏了的,赚点积分

大伙儿看看结构,卡扣位置,拆的时候好下手

网友:
我也来赚点积分 。

网友:
还是伺服电机的

网友:
不是说密封比较严实,怎么会出现这个故障,有可能是以前拆过

网友:
本身便宜,还是直接换新吧。
有本事修也怕受潮性能稳定性有问题。

网友:
长见识,里面电路更复杂

网友:
密封比较严实

网友:
防水的 破坏了

网友:
还是这个规整精密

网友:
15极绕组少见,我见到很多是12极绕组,植保机18极绕组,微型穿越机9极绕组。大疆有感无刷云台难修,有零点位磁性传感器。DIY无感无刷云台好修点,控制板坏了换好的,开机有几次往复校准,得自己调零点位。

网友:
大疆的东西做工不错

楼主:
宜昌大瀑布去淋坏的,以为他是防水的,说明书记不住了,结果人家不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