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0年前的飞鹿老台灯,希望能修好,请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25-09-06):
这个台灯年龄将近50岁了,比我年龄大,看着我长大的,一直使用到上周,可以说是功臣了。可惜它坏了,如果让它退役一点都不亏了,可是家母就是想用它,老物件用着趁手。请大家帮忙看下怎么解决。之前在博物馆版块承蒙几位指点,为了保持原型又不失功能,我买了个电子镇流器,接通后哪里测量都带电,可就是灯管不亮,已经确认灯管是好的了。难道是镇流器坏的,还要再买个吗?本人不太懂电,请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过了。

这就是我家功臣,照看我45年了

上海的,质量杠杠的

里面就3个零件,开关,镇流器,启辉器(天津叫:球刻儿)

这厂家,国企吧,质量真好,可能还是好的,估计上面那个启辉器坏了,玻璃熏黑了。
看里面所有的电线,一点都没老化,50年了,塑料皮韧性十足,铜丝都锃亮,这张说明书的纸已经风化,不能摸了

本来想是买个电子镇流器,让老物件休息了,可是按照说明接线,哪都带电,就是不亮。

怀疑老板发了旧的,还是坏的,焊盘都掉了一块

老板倒是痛快,绞线退款

无形中薅羊毛一个坏的镇流器,改天还要再买个试试,这么大小的能塞进基座里,老零件也不拆,但愿能顺利。如果哪里说的不对,请各位多加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25-9-14 22:32):
74楼看后续了

网友A:
检查一下启辉器和灯管不行就直接改成LED的

网友B:
年纪大了,要修得费神。

网友C:
没有先换个启辉器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启辉器和灯管不行就直接改成LED的

我是打算用电子镇流器替代老件,线路都通,就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纪大了,要修得费神。

其实就是6条线,通电就是不亮,怀疑买了个坏的电子镇流器,可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先换个启辉器试试吗?

我想让老零件休息的,毕竟年岁大了,没想到新的电子镇流器可能是坏的。

网友:
老零件很耐用,先换启辉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6条线,通电就是不亮,怀疑买了个坏的电子镇流器,可恼

耗了羊毛。

网友:
铁芯镇流器一般不会坏,感觉是启辉器失效了,荧光灯丝断了也不会亮。

网友:
测测电感,如果是好的,建议更换启辉器。电感镇流器皮实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让老零件休息的,毕竟年岁大了,没想到新的电子镇流器可能是坏的。 ...

换启辉器比换电子镇流器更简单方便,建议换启辉器就行了,老变压器并不容易坏

网友:
电感镇流器功率因素低启动还闪几下,直接改LED一步到位

网友:
怀疑启辉器,直接短接启辉器试试。如果短接启辉器灯管两端发红,断开能亮,说明灯管和线路没问题。否则就要查线路开关等了。

网友:
启辉器可以使用导线短接看到到亮就断开,如果这样试了没有反应,可能整流器坏了。

网友:
用的是日光灯?

网友:
电子镇流器有没有接错线?两根蓝色在灯管一边接灯丝两脚,两根白色在灯管另一边。

网友:
这个没几个零件,想坏都难,应该是启辉器坏

网友:
建议搞成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