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师们 晚上好。。我的win7

楼主:
老师们晚上好。。请教一下。。重新安装win7.。  我的22寸显示屏、四周围黑屏。驱动升不了级。
怎么办??谢了

网友:
同学晚上好

网友:
把显示器拍完整  方便调试    飞利浦的显示器  有扩展的按钮

网友:
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而是显卡驱动吧?

网友:
重装后显卡驱动里没有你22寸的分辨率,如1980x1080吧

不会单独找的,只能求助驱动精灵等

网友:
我想知道大家上学时老湿有没有教过标题要简明的阐述内容...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网友:
改变一下分辨率、刷新率试试,如果还不行重新安装显卡驱动程序。

网友:
驱动打不上,分辨率就不对!!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显卡不支持win7还是驱动没搞好?把配置发一下看看吧

网友:
新机器,装老系统?有可能根本没win7驱动的。

网友:
换驱动版本

网友:
假卡 不能用正常驱动   如果是真卡 有的版本驱动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特别是接电视的时候    有的版本就是有黑边怎么调都没有用   要么声音没有

网友:
安装显卡驱动,还不对就看看分辨率是不是和面板分辨率相符

网友:
图片没拍全,不好判断是不是分辨率设置或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不同,驱动也不同,关键也没提,怎么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