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志科ZEK-K92小音响修好了,却没有赚到钱

楼主(2025-09-06):
        上月初,一老客户送来一个志科ZEK-K92小蓝牙音响,说是USB接口损坏,无法插优盘。同时也说是从抖音上看到我,并从抖音导航我这儿慕名而来。到手后,发现果然是USB接口损坏,而且USB电源那脚已经与USB接口外壳挨上了。我一看这百分之百不能开机了。用户说是他孩子把跳广场舞大妈的音箱弄倒了,优盘接口断里面了,他们拿的金属东西在USB接口里面一顿鼓捣,虽然优盘残核取出来了。但是因为USB口导致机子不能开机了。所以拿过来让我看看。

       于是我开始小心翼翼的拆壳,这个音箱螺丝比较多而且不仅背面有螺丝而且正面也有螺丝,所以拆机比较麻烦。拆开后,发现机子很新,电池是7.4v,但是充电口却是TPYC接口。电池上写着2025年一月,于是报价橙黑黑。用户同意,开始维修。首先挑开USB那根与外壳搭接的针,然后再次检查主板上还是没有电压。当时头脑一发热,告诉用户说是,主控坏了。用户说那不要了,送你了。咱没有白要,花10块钱买下,用户在本地给客户去买新的了,听说一个新的也就一百多。
       用户走后,看着拆开的这音箱,想着10块钱也不亏,就算主控坏了,最少这个7.4v电池和那个喇叭也超过10块钱了。后来一想,反正最近活也少,干脆再看看,说不定能修好。于是就再次拆开,经过检查发现电池供电的那个插口,正极是通过一个三端芯片去后级的,于是试着用镊子短接了一下输入和输出,发现屏幕亮了一下。证明我的推测 是错误的,奈何此时用户已经走了,可惜了,本该能赚到的钱,因为自己轻率,失败了。
      那个芯片上写着AS1117   第二行写着5.0v。难不成这是5v三端稳压,如果是以前的7805的话,咱还熟悉,如今是这个1117系列的芯片,咱不太熟悉加之自己手里也没有这个。想想以前在刘师傅哪里经常改电路,这次何不试试。于是决定找一个7805试试,刚好找到一个电磁炉,板子上有78L05,于是就按照电磁炉上那个7805引脚改装,改装后试机,屏幕亮了。以为修好了,高兴的装好壳子,放了一会儿,竟然没有声音了,再一看,发现屏幕字符闪烁。心想估计那个78L05芯片功率不够。于是再次拆机,决定购买同型号的1117系列芯片。在拆78L05的时候,发现一个脚与板子的焊接线脱落。但是不想试了。直接拆除7805.过了几天,快递到了,将1117系列5v芯片装上,试机两个半小时播放,声音一切正常。用7805的时候,仅仅播放不到10分钟,就没有声音了。至此维修结束,可惜却没有赚到钱。
      遥想20年前,不管客户送修什么电器,如果不好修的机子,有时候甚至修半个月或者几个月,最后把机子修好。现在全民都很急躁,用户也急,作为修理工也没有了当年维修的韧劲了。拿到东西后大概已检查,直接报价,大多数时候用户都是弃修,买个新的。个别的不好修,用户想修,我们也没有多少耐心了。像这次维修就是一个例子。

机器正面,这是修好的时候拍的

这是机子型号,在底部

这是机子背面,这个机子支持蓝牙播放和接听电话,支持TF卡和USB播放、支持FM调频收音、有线话题输入(支持3.5毫米和6.5毫米话筒输入)这是修好的时候拍的

这是拆开的样子,这是音箱上面,上面三个从左至右分别是混响调节、话筒音量、和主音量调节,下面是选取键和播放和静音键

看看这喇叭真不错,不仅是大磁铁而且还是橡皮边

喇叭扬声器磁铁和我手的对比

扬声器磁铁特写

主板部分,左上方那个带热缩管红线的就是我外接78L05三端稳压用的,这是当时以为修好的时候拍的

这是主板背面

这是当时用7805接好的样子,当时害怕7805发热大,将其一个面固定在开关的金属部分作为三端稳压器的散热
更换原机的那个1117芯片的图片没有发,望诸君谅解

看看咱写的这字用抖音AI制作的仿青铜器铭文的效果。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A:
7805用那种带散热底片的肯定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用那种带散热底片的肯定够功率

是的,但是前些年买的那种7805找不到了,所以用小的,谁知道不耐用,感谢回帖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也成快消费品了,没法

网友:
恭喜修好,不过电子 产品差不多就可以换了。

网友:
免费修小家电开始流行,楼主也可以去摆摊试试哦,靠拍视频的流量赚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866-1-1.html

网友:
7805的压降大约要3V,也就是低低于8V输出就是随机的低于5V的不稳定电压。

而一般的1117之类的LDO,只需要0.5左右的压差,甚至有的低功耗芯片能做到0.2V压差。

网友:
1117也是一代经典了,现在也都还在用的...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网友:
1117很常见的啊,我见到最多的是AMS1117-3.3

网友:
这种几块钱的东西你还修。成本摆在哪,怎么赚钱?

网友:
肯定亏本你的手艺

网友:
就当是助人为乐了!

网友:
挂网上卖了,也可挣些钱。

网友:
短视频快餐文化,人早就没有耐心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不错还是修好了

网友:
有些电子产品,修不如买啊,送人都没人要了

网友:
7805的管子用小了,用那种金属的就够用了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不值钱了,维修业没人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