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用220V直流有刷电机调速器控制60W调光,有闪烁,咋解决问题!

楼主:
看电路,是市电经双向可控硅硅后整流的直流,万用表测输出是198V的直流,接60W的白炽灯,有手机摄像头扑捉到的闪烁,能否在输出端加电容降低闪烁,加多大合适?

网友:
本身就是脉冲电压,加电容后可能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
220交流白炽灯就是有闪烁,只是灯丝有热容不明显,调压变暗闪烁会明显。看电路好像可控硅调压后再整流,加个几微法电容滤波应该就有效果,越大效果越好吧

网友:
用可控硅调压器就行了,交流调压,别用直流,

网友:
我也想控电机

网友:
占空比   频率太低 ,就是闪烁,灯的 pwm 频率很高,人眼 看不出 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