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环腕带破裂,有办法修复么?为何这种塑胶腕带这么容易断裂?

楼主:
录音手环的腕带断裂了,这还怎么玩
这腕带有办法修复么?如何修复?

网友:
不坏还怎么卖配件啊

网友:
马云家几块钱买个叫油性原胶的502,粘一下即可。不止你这个,这种胶用过粘拖鞋,穿上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换新算了,别粘上哪天坏了表都丢了

网友A:
我的手环先后换过近十条腕带,都不耐用。甚至换过一个牛皮腕带,也只用了半年。
后来10元买了一条不锈钢表带,永久解决问题。
先测量表耳的宽度,按宽度买合适的不锈钢表带。
我用的是12mm的表带。

网友:
卖配件,很便宜

网友:
网上有卖的

网友:
也用过所谓油性原胶的502粘过几次,然后附近还断。只好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环先后换过近十条腕带,都不耐用。甚至换过一个牛皮腕带,也只用了半年。
后来10元买了一条不锈钢表 ...

我喜欢这种,实用主义至上。

网友:
我用小米手环也是,用钢带一劳永逸。

网友B:
用同尺寸的表带替换最实用

网友:
一条手腕带而已,配件多的是,再不然自己用手绳编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环先后换过近十条腕带,都不耐用。甚至换过一个牛皮腕带,也只用了半年。
后来10元买了一条不锈钢表 ...

材质问题

网友:
这种胶的,不好修复

网友:
换不锈钢的?

网友:
是不是所谓的硅胶?怕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尺寸的表带替换最实用

好像是一体的,没法换腕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环先后换过近十条腕带,都不耐用。甚至换过一个牛皮腕带,也只用了半年。
后来10元买了一条不锈钢表 ...

你这个手环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也是曾经的同样问题,结论是试下来没有任何胶水可以粘的包括U-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