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NS1306GS 磊科全千兆POE带光纤的5口智能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5-09-07):
磊科 NS1306GS 60W智能全千兆带光纤的智能交换机。

问题:3口网线进水了,导致3口poe无法供电,
先来个全貌和标识——已经减配到电源线直接焊接了,没有插头!

正面5口全千兆+光纤口+端口VLAN看门狗开关

故障:进水的3口,导致无法供电

给光纤和VLAN 特写

开盖——电源+主板全家照

电源特写+焊接的220进线

拆下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有轻微进水痕迹,但是看不到有损坏的原件(手头没工具检测)

最后给电源厂家来个特写——东莞市知路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
路由器简配不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这是直连不带验证的poem
吧?

网友:
还有光口啊

网友A:
楼主,型号打错了,是NS1306GP。这款全千兆POE交换机用了两三个,挺稳定的,但是有个问题是,5个电口都有指示灯可以查看连接状态,唯独光口没指示灯,接了光模块都不能马上知道有没有正常连接,只能通过旁边的电口指示灯闪烁频率来判断有没有连接

网友:
非隔离降压,击穿了全都会烧

网友:
千兆带光纤的智能交换机

网友B:
这SFP接口后面那么多芯片没接,那个接口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型号打错了,是NS1306GP。这款全千兆POE交换机用了两三个,挺稳定的,但是有个问题是,5个电口都有指 ...

说明产品设计不够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型号打错了,是NS1306GP。这款全千兆POE交换机用了两三个,挺稳定的,但是有个问题是,5个电口都有指 ...

是的,打错了。我的光口一直没用。我还有8口和16口的,8口和16口的没有光纤口,但是有两个上联口。8口也有个坏的,改天拆了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SFP接口后面那么多芯片没接,那个接口能用吗?

没用过,坛友反馈说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