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B460I 主板维修

楼主(2025-09-07):
最近沉迷ITX  刷某鱼 发现一个79块钱的B460I 买之

到手发现  主板磕碰 掉件

一般这个电容是管 隔壁USB  3.0 的不管了先补上
开始  看看主板是否有其他问题
测试 CPU 供电阻值
5V  南桥  B10  均 有阻值 因为UP 也不清楚十代的 阻值 大概多少
决定直接上电
MSI  十代的 需要装U 才可以触发 不装U 或者没负载会直接没反应
测试U 10100,上机 测量主板供电情况
主板得vccio 供电0V 不正常  内存  主供电 0V 不正常 测试Q48  输入5V  输出 0V
推测主板内存供电线路有问题,并联Q48 输出 输入5V 故障依旧
寻找主板 是否有其他问题

发现主板得右下掉件
打开图纸
正面掉的电容是USB 过流
主板最右测为 D25  芯片AOZ8131DL 查询此芯片多在 Usb  供电中使用

料板 拆个0R 电阻

补上 问题解决

网友:
捡漏了,厉害,我在咸鱼买的东西没你们运气好

网友:
某鱼卖东西全靠运气

网友A:
十代的也不错了,虽然没有12代性能那么好。

网友:
这板子可以,就是平台太老,不然真的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代的也不错了,虽然没有12代性能那么好。

因为我 有个I3 10100 不带F 一直在关注 十代的主板 恰好这个板子 刷到了 还可以

网友:
手艺和手气棒棒的!

网友:
怪不得这么便宜,原来是掉件的...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
看图片,背面的排阻掉了一个,楼主直接加个铜丝接应该也行吧

网友:
捡漏了,运气更有技术加持

网友B:
有图纸,还有料板,说不是专门修这个的,我还真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还有料板,说不是专门修这个的,我还真不信

确实不是,主要工作东哥客服, 副业是 维修 不信 俺没办法  辩解  因为昨天又 修好了一个 Y7000 键盘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