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感镇流器有拆过的没?

楼主(2025-09-07):
如图,仓库里翻出一个大家伙,没字了,不知是镇流器还是啥,想拆里面的铜线,发现无从下手。

网友:
就是个大电感

网友:
就是个铁芯线圈

网友:
切割机切开,铜线拆下。

网友:
拆下来可以卖好多钱

网友A:
一层一层扣钢片

网友:
这个和变压器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一根线和两根线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层一层扣钢片

嗯,正在扣

网友:
高压灯镇流器,拆铜钯,能不能绕点焊机?

网友:
小时候拆过一个,导线一直留着当维修跳线用,铜的,不错。

网友B:
这玩意可以做点焊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可以做点焊机吗?

大的可以做点焊机,400瓦的。

楼主:
刚拆完,拆出不到八两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拆完,拆出不到八两铜

价值超过20元。

网友:
小时候拆的多了,拆出来的漆包线重新绕成电磁铁做实验!

网友:
先从中间拆出一、二片硅铁片,接下来拆就轻松了。

网友:
这拆出的应该是纯铜了吧

网友:
不错,发了一点小财

网友:
八两铜也不少了,,废品都是好几十,,而且铜还在涨价。。现在几乎看不到铜,,,谢谢分享

网友:
好像是高压碘钨灯专用,拆开有铁皮和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