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怎么玩?

楼主:
停车转脸看到的,扣回来

用水刷洗一下

各位大神有啥好建议,坐等

网友:
拆开洗洗,必要情况换个usb头基本能搞定

网友:
拆开洗洗,接根数据线再---

网友A:
这个是爱国者3MSE导弹的启动盘,赶紧上交吧

网友:
换个usb头能复活一半。

网友:
换USB头吧,换了不行,拆下闪存,换主控板,闪存坏了的可能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爱国者3MSE导弹的启动盘,赶紧上交吧

还是你有想法,哈哈哈

网友:
停车转脸, 怎么个操作法转脸?

网友:
秦始皇盗墓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爱国者3MSE导弹的启动盘,赶紧上交吧

接受大神们的建议,实物没法上交,可以分享

网友:
拆开直接飞线吧

网友:
修啊,必须修复,你可有听说过一个叫:张柏汁的

网友:
里面存的东西应该还在吧

网友:
拆开U盘,直接飞线,用手机充电线,用不要的充电线从中间剪断,接入4条线,按黑--绿--白--红- - 顺序接入U盘,应该就可以看U盘里面的内容了。希望能用得上。

网友:
拆开跳线,看看里面存的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网友:
捡到核弹了吧

网友:
这样的应该不是单片的那种,这种可以直接换一个USB公头大概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要先拆开看一下再说。

网友:
找到的时间不对,怎么也应该N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