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怎么玩续

楼主:
大神们热情很高,加班扒开清理

外壳里面有泥污,直接剥掉头子锈蚀外壳,刮掉U头的插指锈迹清理一下,看着还能用,但存储芯片下面间隙大小不一致,不知有没虚焊,为了确保一次成功,刷洗后用酒精泡洗,彻底干燥中,各路大神快来保佑没有虚焊

网友A:
你以为他们想看你清理u盘,他们是想看里面的内容,论坛不能发的那种

网友:
感觉是刚出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他们想看你清理u盘,他们是想看里面的内容,论坛不能发的那种 ...

有肉的肉照。

楼主:
太难了,万一虚焊?万一空盘呢?也可能就是普通的存储文件

网友:
爱情战斗片吗?

楼主:
最好是战斗片,真刀真枪弹片横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战斗片,真刀真枪弹片横飞

吐沫子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战斗片,真刀真枪弹片横飞

我也想看战争片...

二○二五年九月七日

网友B:
天灵灵地灵灵,保佑U盘量产行

网友:
这个主控很简单,维修方便.

网友:
怎么玩续二

网友:
论坛这帮老司机都开始踩油门了

网友:
看来这个“这个怎么玩续”可以一直续到4、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灵灵地灵灵,保佑U盘量产行

量产不行的,要保资料的

网友:
重点聚焦在存储芯片里面装的是什么

网友:
首先打开水龙头,然后.......

网友:
芯片最好用热风枪补焊一下

网友:
上机通电看看就知道有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