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改按键开关电路改进铺屏蔽

楼主(2025-09-07):
这表热度都过了吧,刷视频看到不会修大老的测评49入手了这表,随后找到了这个论坛,看到很多人对表进行改进也手痒开改,不喜欢拨盘开关的表,每次开关都要转麻烦还磨损电路板,改加装按扭开关,换了NP0电容,换了锰铜合金取样电阻,看了坛子里有人铺了屏蔽也不知有没有用、铺。

收工。。。

网友A:
改装动手能力强,电源开关换成其它颜色较好看一些。

网友:
没这块表,改得不错

网友B:
1.不得不佩服,这开孔手艺真是一流啊,
2.NPO已经没有效果了,这个表已经比179 136B+还快了,速度已经到顶了
3.屏蔽罩是有用的,静电平衡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好手艺啊。
热度减了,楼主再炒起来一波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加屏蔽罩,好办法

网友:
不错,速度飞起

网友C:
开关是3D打印吧

楼主这是魔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是3D打印吧

楼主这是魔改版

好眼力确实是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动手能力强,电源开关换成其它颜色较好看一些。

再拆的话换个颜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得不佩服,这开孔手艺真是一流啊,
2.NPO已经没有效果了,这个表已经比179 136B+还快了,速度已经到顶 ...

感 谢指导

网友D:
话说有的表不在关机位置装电池不能正常开机必须得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有的表不在关机位置装电池不能正常开机必须得关一下

幸好这表不是这样的。

网友:
能用就行了,懒得折腾

网友:
玻璃保险管,记得套上热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 谢指导

不用客气,还有个地方我认为是必须改的,就是把转盘里面的钢珠加点润滑剂,让转动更丝滑,至于改背光灯就看个人喜好了,当然如果想改首选翠绿色的0805le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眼力确实是3D打印的。

楼主能不能推荐个入门实用经济实惠的3D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推荐个入门实用经济实惠的3D打印机?

拓竹A1怎么样

网友:
我看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