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万伏拉弧探索版-DIY最紧凑高压玩具

楼主(2025-09-07):
上周买的人造闪电电弧脉冲高压发生器新款电子DIY专用1000KV学生实验手工
到手嫌壳子太松

看上去21700电池盒比牙线盒合适,就买来试试

套件里的放电针是钉子,
我替换成表笔探针

一侧正好能塞下高压模块,
整个高压放电模块是胶封的,
尾部有类似二踢脚的空穴,正好容纳嵌在电池盒盖子上的开关

截面是D形(通常成品电击器外形仿手电筒,在D形缺口塞扁平电池)
在D形平面的电池盒开孔,塞微动开关

另一侧正好塞18650电池和4056充电板
简单接个线,盖上正好

楼主:
1块多买的双节21700电池盒用料挺好的
壁厚1mm的PP
两个开关孔是直接用美工刀切的
固定放电针的空是用4mm钻头钻的

网友A:
上周在多多上发现个赶猪器升压模块,5块钱出头,想弄个,后来发现买个充电点火器5块8,直接买了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在多多上发现个赶猪器升压模块,5块钱出头,想弄个,后来发现买个充电点火器5块8,直接买了成品。 ...

我买这模块是为了电弧拉长些更直观也更好看,
点火用这模块来拉弧也有点性能过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这模块是为了电弧拉长些更直观也更好看,
点火用这模块来拉弧也有点性能过剩 ...

是啊,做点火器其实还可以用煤气炉热水器的点火模块

网友:
你的有点短小啊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我的是电棍样式的,用来驱赶狗的,电蚂蚁的话放地上,电极就能把蚂蚁吸过来了

网友B:
可以做电子打火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电子打火机用

试过了,点不着烟,估计是脉冲间隙太短,电子打火机我看到的都是电热丝,靠电弧放电很难

网友:
妥妥的一个自卫 电 击 器 。

网友:
这是升压模块

楼主:
是的,约一万倍升压(靠时间上脉冲控制避免过热)

网友:
有玩具了,买头NIU试试水

网友:
拉个弧焊电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点不着烟,估计是脉冲间隙太短,电子打火机我看到的都是电热丝,靠电弧放电很难 ...

搭根线试试缩小距离,电弧打火机也是有的电极大概5-6mm按住开关持续拉弧

网友C:
楼主单纯玩还是另有用途

很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点不着烟,估计是脉冲间隙太短,电子打火机我看到的都是电热丝,靠电弧放电很难 ...

也能点烟,吸两下就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单纯玩还是另有用途

很刑啊

昨天试了试电机双马尾,有焦糊味,但双马尾到处乱跑,是先喷杀虫剂麻翻了,再去电的

网友:
电下自己试下效果如何!

网友:
微动开关用不住,电流4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