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怎么玩续二(老司机就别进啦)

楼主:
接受坛友建议,续二来啦

酒精清洗,靠在冰箱上恒温慢烤

乖乖,好的的一个盘

此时此刻和大家一样心情

网友A:
密码:八个八。888888

网友:
问题有点大啊,,,需要密码破译高手才行。。。。不知道先格式化,然后再恢复数据,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跳过密码?。。。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
V我50,我告诉你密码

网友:
直接格式化呢?密码12345678

网友:
有密码的情况下,可以格式化吗?

网友:
防泄密第一强,强力破  解密码机可以试试

网友:
都是武打片??

网友:
我想看大战二十会合哔哩哔哩

网友:
彻底低格算了,知道太多事不好,让别人知道 你知道太多事更不好

网友:
重新量产吧。哈哈。

网友:
乖乖,还能捡到这么大容量的。。。

网友:
猜不会是扩容的

网友:
直接格式化

网友:
肯定扩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八个八。888888

我猜是12345678

网友:
楼主:越有密码我越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