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制作,大用途,格力空调来电自启控制器。

楼主(2025-09-07):
由于增加了个小机房,空调是用民用空调,不是精密空调,没有来电自动启动功能,前几天由于天气热,市电连续几天都是在中午时停电十几分钟,由于空调没启动,需人工启动,由于开启不及时,导至机房过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买专业精密空调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已动手搞个来电自启控制器,即来电后,延时10S后发送一个模拟遥控按开机键的红外信号来进行启动空调,并把控制器设置成每3小时就自动发送一次开机信号,来确保空调无意关机能自动开启,保证空调24小时工作。
由于电路比较简单,外壳用多年前买的数码之家的U盘外壳。找了片与外壳对应的其它制作的PCB加转换板来制作。电路图如下,就是一片STC15W204单片机加红外发射管等组成。

由于比较简单,所以没摄焊接过程,以下为焊好的成品,比较粗糙,能用。

以下是用实验板的红外接收头接逻辑分析仪,采集遥控器的信号。

以下为采集到开机的数据。

由于与办公室的空调通用,所以直接在办公室测试。

以下为成品,用通用的充电头当电源,用USB延长线把这个控制器装在空调的红外接收窗口边,同时需要在空调电源接一个电源插座出来接这个控制器供电,

以下在办公室进行持久测试,暂时用胶布固定,如没问题明天就去机房安装它。

网友:
真是小制作,大用途。但会的人不多, 包括我。

网友:
这几行,牛A...

二○二五年九月七日

网友:
突然来电,电度不稳定,过高,会不会烧了。

网友A:
印象中空调遥控器开关机都是一个按钮,按一次开机空调运行,再按一次空调关机。控制器设置成每3小时就自动发送一次开机信号会不会空调在开机和关机之间运行
补充:难道遥控器能自动转换开关机发射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空调遥控器开关机都是一个按钮,按一次开机空调运行,再按一次空调关机。控制器设置成每3小时就自动 ...

正想说这个问题。
有个来电延时5到10分钟在开启更好。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
看遥控器按键,确实存在5楼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空调遥控器开关机都是一个按钮,按一次开机空调运行,再按一次空调关机。控制器设置成每3小时就自动 ...

开机及关机的发出遥控代码是不同的。

网友:
也是啊,stc 8脚单片机就搞定了,然后每天再抽湿一个小时

网友:
USB是取电的啊

网友:
根据开机及关机的发出遥控代码不同的原理制作来电控制器,高!。

网友:
学习了,下回我也学习做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原来开机和关机代码是不同的,这样还行。

网友:
我公司的机房也是民用空调,供应商直接连接了一块电路板在上面,用一个SD卡的盒子装着,停电后来电会自动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空调遥控器开关机都是一个按钮,按一次开机空调运行,再按一次空调关机。控制器设置成每3小时就自动 ...

空调遥控器按键按下去的时候,发送的是一串代码,虽然按同一个键,但代码不同。按键包括上一次按的设置,比如模式、温度、风速、是否摆风什么的,如果在关机状态按开关键,发送的是上次关机前保存的设置,开机状态按关机键,就是简单的关机。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同一个键俩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说这个问题。
有个来电延时5到10分钟在开启更好。

楼主的自动启动设备可以实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