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andisk sddr-409 uhs-ii 内存卡读卡器

楼主:
产品特点
USB-C 兼容性
旨在实现高速的 UHS-II 存储卡传输
兼容 UHS-II 存储卡,向下兼容 UHS-I 和非 UHS SD 存储卡以及带有适配器的 microSD 存储卡
兼容性
UHS-II、UHS-I 和非 UHS SD 存储卡
带有 USB-C 端口的 Mac 和 PC 电脑

内部跟苹果typec sd4.0读卡器一样芯片,有金属支架以及导热垫均热,防止过热损坏 相对更加稳定,一般便宜读卡器没有这个设计,也许是极致性价比用料扣扣嗖嗖,本来就没挣几个钱怕用的太久不更新换代厂家没钱挣。

主控采用gl3227 这个读卡器芯片比较少见 常见都是gl3227e 读写非常猛 通常下意识认定这个型号只是emmc测试架 没想到还支持uhs-ii 也就是sd4.0卡

CHAPTER 1 GENERAL DESCRIPTION
GL3227 is an USB 3.1 GEN1 to SD4.0 Single LUN Memory Card Reader Controller.
GL3227 supports various types of SD memory cards, such as Secure DigitalTM (SD), SDHC, miniSD and
microSD (T-Flash), MultiMediaCardTM (MMC), RS-MMC, MMCmicro and MMCmobile. It also supports high
density memory cards (Capacity up to 2TB), such as SDXC, ultra high speed memory cards, SD3.0 UHS-I and
the latest generation high speed memory cards SD4.0 UHS-II card.
The GL3227 integrates a high speed 8051 microprocessor and a high

网友A:
看质量还可以,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质量还可以,不知道效果怎样?

读写速度 top级别 国外有个网站做读写测试 https://www.cameramemoryspeed.co ... ader-usb-c-sddr409/

最快读298MB/s  写244MB/S

网友B:
这个读卡器不支持UHS-I超频卡,单排金手指的UHS-I超频卡最高读91写78,难绷

网友:
有个性,还送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读卡器不支持UHS-I超频卡,单排金手指的UHS-I超频卡最高读91写78,难绷

大佬你看走眼了,pcb上有2个sd母座,普通的没法用。

UHS-II不是吗?

开口朝圆边的才是UHS-I,被外壳屏蔽了。

网友:
这做工不错,质量还可以

网友:
看着挺好的,不坏就接着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看走眼了,pcb上有2个sd母座,普通的没法用。

UHS-II不是吗?

我那转接卡套测试了 确实不支持ddr200超频卡,雷克沙w150 r205只能读九十多,用支持超频rw310x可以跑190

网友:
速度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