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接口名字吗

楼主:
这两个接口叫什么名字,相把这老笔记本块板子刷nas,但是硬盘是这种接口转的,求助啊,
实在不行把无线空位装硬盘,能不能用
ps这是老笔记本hpdv43125的主板,独显有问题,本来寻思最低价刷机
ps,实在不行吹掉自己焊接一个通用接口

网友A:
只认识一个。

网友:
SATA???

二○二五年九月七日

网友:
不是有自带的抓接线么?

这接口都有人家自己的定义,只要按照笔记本品牌型号去买转接线。

网友:
看着像俩SATA接口

网友:
不能把硬盘端的转接口拿过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认识一个。

大佬哪一个

网友A:
硬盘数据接口  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数据接口  SATA

这个小硬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自带的抓接线么?

这接口都有人家自己的定义,只要按照笔记本品牌型号去买转接线。 ...

+1,好主意...

二○二五年九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好主意...

老电脑都找不到配件了,而且贵,实在不行焊接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