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力诺太阳能上的旗型端子的锁扣为何打不开

楼主(2025-09-07):
力诺太阳能集中循环电磁阀不通电,检查控制电路板上的保险丝烧了。
换这个焊接式保险丝,需要取下电路板,拔掉四个旗型端子。
结果带锁的旗型段子,一个也没拔下来,对此了淘宝上的同类产品,发现锁扣机制似乎不同,不知哪里操作不当,一个也没取成功。
万能的数码论坛,维修大师特多,特意来请教,怎样打开这个旗型端子的锁扣呢?
先拜谢。

楼主:
这个论坛经常不太透气,似乎通道有堵塞,上传个图片很困难。
还经常一不小心编辑的帖子丢掉,很不省心

网友:
应该是有防松脱倒扣

网友A:
你这个自锁就是硬锁(在铜片冲压出一个凸点,无法按压),需要大力出奇迹。这类插头一般都是按压锁片就能拔出。

网友B:
不是有个孔么,对应的是一个凸起,这样卡住的,要把凸起按住才能拔,很费劲...

二○二五年九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孔么,对应的是一个凸起,这样卡住的,要把凸起按住才能拔,很费劲...

硬拔的话,此类端子再插一般会发生松动,触点容易生热呢

网友C:
只能霸王硬上弓,硬拔。我一般是拿一字批头慢慢撬

网友D:
某个地方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自锁就是硬锁(在铜片冲压出一个凸点,无法按压),需要大力出奇迹。这类插头一般都是按压锁片就能拔 ...

感觉是这样,是个硬锁装置的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霸王硬上弓,硬拔。我一般是拿一字批头慢慢撬

不敢硬来,再插回去会生热,干脆我带着线机上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个地方捏一下

找不到那个“某地方”呢~

网友:
这种带锁,中间有个孔顶住才能拔出来。也可用钳子硬拔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硬拔的话,此类端子再插一般会发生松动,触点容易生热呢

一字起撬一下,能不拆尽量不拆

网友:
最后一张图里不少很明白了吗,往那个圆孔顶进合适的小起子再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字起撬一下,能不拆尽量不拆

是啊,决定机上带线操作,不拔端子了,毕竟是大电流接触端子!

网友:
大力出奇迹,唯有硬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拔的话,此类端子再插一般会发生松动,触点容易生热呢

要不,直接烙铁焊下来,捣鼓完了再焊回去...

二○二五年九月七日

网友:
如果没有锁扣,那就是硬拔的

网友:
这是黄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