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颗粒怎么判断有锁?

楼主(2025-09-07):
从西数绿盘拆下来的颗粒,丝印Sandisk 006743 512G。坛友建议拆颗粒做U盘。网购了2259XT2➕ams235桥接的U盘主控板,焊上去了。在网上找了一大堆2259xt2 制程为BICS5开卡工具,查到它的ID是45, 49, 9A, 03, 7E, 64,但网上查资料显示的是45, 49, 9A, 03, 7E, 6C (最后一位不一样)。而前者刚好是006742 512G的ID. 不知是开卡工具正确还是网查资料正确,也不知道是否焊接引起的。看只有CE0,不知是否有锁?如果有锁会有什么影响?有办法解决吗?

上面这张表格是闲鱼卖家页面提供的,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板子上有小颗粒的植球,自己没有合适的钢网,就没有再在颗粒上植球了,只是把锡拖干净了直接利用板子上的锡球焊接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是否是因为焊接问题导致只有CE0。

测了一下这个电阻,59k,电压1.2v应该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5-9-13 00:51):
经若干次失败,最后在热心高手17317371958的无私帮助下,成功解锁开卡,原来是480G的西数绿盘有锁颗粒,开出了457G...

网友:
大部分都是有锁的

网友:
又是人憎鬼厌的SanDisk……

这玩意有时候还得上卡贴,交给专业的人处理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带锁的,开不出来联系我

网友:
闪迪的东西离远点好。。。。。。

网友:
ScanDisk的还是要小心

网友:
这个是带锁的

网友A:
A625=Sandisk,1Tbit,SDUNEIOMZ-128GCE(bics5)(1V2)(4die)(SM2259XT2)(58XT_S1)
Sandisk,1Tbit,SDUNEIOMZ-128GCE(bics5)(1V2)(4die)(SM2259XT2)(58XT_S1)=45,49,9A,03,7E,64,4,16,1952,021504,01344,03324,00000,01000,02,004,04,2,62,00,0,99,7F,11,0000,A2,00,00,25,25,25,10,00,08,00,00,00,10,1C,060,3,0,02,04,06,FF,01,05,3,05,0001,0000,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25=Sandisk,1Tbit,SDUNEIOMZ-128GCE(bics5)(1V2)(4die)(SM2259XT2)(58XT_S1)
Sandisk,1Tbit,SDUNEIOMZ-12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我发现这个盘短不短接ROM跳线插电脑上都是一样的,扫描设备都显示Ready(RomMode),双击后都提示“It is not ISP mode!!”, 配置页面flash自动都提示“Warning! 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e or check the setting."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这个盘短不短接ROM跳线插电脑上都是一样的,扫描设备都显示Ready(RomMode),双击后都提示“It is not ...

你加我这个参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我这个参数了吗

我下载了几乎所有的2259XT2的开卡工具,把你这个参数加进了用记事本打开的FlashDB\2259\Flash.SET这个文件里,直接插在A0的前面的。在设定页面flash选择那里仍然不能自动找到, 强行开卡显示compare flash fail (17), 有一个工具显示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几乎所有的2259XT2的开卡工具,把你这个参数加进了用记事本打开的FlashDB\2259\Flash.SET这个文 ...

fwtag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wtag改了吗

改了后终于可以识别了。但必须勾选RDT,仍出错,代码是32(3202)。降频为100,还是出错,显示set system& boundary fail(40)/(23.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后终于可以识别了。但必须勾选RDT,仍出错,代码是32(3202)。降频为100,还是出错,显示set system&  ...

?我那个参数不是带s1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参数不是带s1的吗

我是小白,不懂这里带S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哦,我检查了一下,没把你这个参数复制完整。结果在flash里显示也是没有S1。回家我重新试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检查了一下,没把你这个参数复制完整。结果在flash里显示也是没有S1。回家我重新试一下。
非常感谢 ...

s1就是闪迪的s1锁

网友:
有盘做了预防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