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32寸电视,请大家帮忙看看红圈中的什么元件,

楼主:
康佳32寸炸电源,整流桥,高压瓷片烧毁,VDW908短路,问一下各位,这个是稳压管还是阻尼管呢?

网友A:
vd是表示二极管,w表示是稳压二极管,我猜的,网上还真有这种解释,样子也像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找图纸啊!守着网络还找不来图纸?

网友C:
不懂,不过这个丝印好像是电容啊,但脚距咋这么大???

网友D:
器件是稳压二极管 ,能烧 说明 反向 电压过高了  ,说明 电路 可能击穿  短路导致 高压进入低压 部分了,检查开关管  桥  电容  是否短路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E:
VDW的位号,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是表示二极管,w表示是稳压二极管,我猜的,网上还真有这种解释,样子也像稳压二极管 ...

不一定,强电部分所有元件都有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不过这个丝印好像是电容啊,但脚距咋这么大???

这个确是个电容,100P2000V的,我问的是红圈中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不过这个丝印好像是电容啊,但脚距咋这么大???

安规、CBB电容,不就有这种宽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DW的位号,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我研究了半天,这个可能是6.8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啊!守着网络还找不来图纸?

找不到,搜索都是些牛头不对马嘴的AI

网友:
6.8V的稳压二极管,电流采样钳位用,把电源芯片和MOS一起换了吧,稳当点。那个二极管坏,通常MOS管都穿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器件是稳压二极管 ,能烧 说明 反向 电压过高了  ,说明 电路 可能击穿  短路导致 高压进入低压 部分了,检 ...

炸了好几个,都卸下来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中接MOS源极的,通常都是采样钳位二极管,随便装个几伏的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康佳的电源设计师估计没变过,开关电源MOS管的源极采样电阻都会并一个6.2或者6.8V的稳压二极管,30年以前的分立件电源就是这样的传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了好几个,都卸下来了。

你 测 一下   开关管下面   那 两排  串  并  电阻  的阻值 是否 都正确 ?  这两组 应该 是设定  左右的,阻值出现变质  会 影响    输出   电压 设定

网友:
像是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同意稳压二极管, 不知道几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