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40 佳士凯 电池买了15节,如何焊接呢

楼主(2025-09-07):
不想费脑子了

有做过的分享下产品购买地址吧,可以私聊
1,电池已买,需要点焊机购买地址或DIY方法
2,做2X8  组装4815电池组,需要支架等辅料购买地址
3. 这个电机的正极我看能打孔攻丝,负极能不能呢, 看不到里面的结构

今天做一个 32140 的支架,想给32140 放电给12V铅酸充电,顺便统计放电容量

如图
.

1.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DC5.0V-30V(低于4.7V有欠压保护LVP,建议输入电压高于7V使用,输入电压低于7V时,输出功率会减小,输入电压越低,输出功率越小)
输出电压:DC0.6V-30V
输出电流:0-4.0A
输出功率:自然散热下35W,加风冷的情况下可到50W

一节锂电池电压为3.2V,达不到数控电源工作电压,所以串联了电脑ATX的电源的5V
两个一起串联,空载8.2V
以1A电流给12V铅酸电池充电,输入电压因为导线的原因下降到7.7V
这个不好用数控电源的欠压保护停止工作,因为电压误差太大
试验以失败告终

解决办法是需要给电池做单独的保护板

网友:
不建议机械链接,还是点焊吧,自己攻丝不买震动。

网友:
打孔打不好就报废了、还是点焊机点焊吧。

网友:
焊接起来用

网友:
pdd上买点焊机的板子
电池我用的超级电容,给车启动用的,顺带能给点焊机供电

当然了,用大容量的电瓶也可以的

网友:
我买了个点焊笔,还一次都没用过,见到好玩工具就想买这个毛病要改改了

网友:
贴吧有人拆过,负极就一钢壳,比普通18650稍微厚点,但依然是一钻就穿。只能点焊,电烙铁也不建议,因为这类钢壳电池,负极通常直接接触底部外壳,高温很容易传到内部隔膜上,轻的造成内部微短路,也就是自身电压降得快,严重的就直接顶爆正极保险盖,吐酸水

网友:
4815一般是16串

网友:
某宝随便一搜都是材料,百来块的电容式点焊机焊接错错有余!

网友A:
15节怎么搞2*8

网友:
等后续,这个放电容量能到15000吗?

网友:
这电池一致性差一点,全新装好都有20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节怎么搞2*8

他说的是2×8的支架,有一个空着。

网友B:
打孔不要搞,还是电焊
48v做15串好,车上的电量显示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孔不要搞,还是电焊
48v做15串好,车上的电量显示准确点。

铁锂就不要看电压了,蓝牙保护板里看剩余容量

网友:
点焊机去咸鱼搜索马桶点焊机,简配158不包邮,最大点焊0.3镀镍带,点焊这个足够用。镍带支架正负极贴纸多多买,一套20多点,保护板买极空吧,省心,热缩膜和环氧树脂绝缘板也要买,玻璃纤维胶带,704若干

网友:
感觉点焊好一些。稳定些

网友:
找人焊接好,省心,不用买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