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买的气门芯扳手

楼主:
前几天自己更换气门嘴,好多年前买的扳手(最左边那个)一点也不好用,立刻上多多又买了两个,顺便又买了一个宝塔钻头和定位冲子。

网友A:
宝塔钻最好买连续阶梯的,各种孔径都能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塔钻最好买连续阶梯的,各种孔径都能钻

啥是连续阶梯啊,卖扳手的那家店只有这一种,顺便买回来吃灰

网友:
一个没用过。

网友B:
现在的这种比以前的更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是连续阶梯啊,卖扳手的那家店只有这一种,顺便买回来吃灰

就是直径是2/3/4/5/6/7/8……这样的,你的是4/6/8/10……,3/5/7/9……的孔没法打

网友C:
现在还有换气门芯的?

网友D:
有一种定扭矩的气门芯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这种比以前的更好用。

嗯嗯,新买的中间有孔,特别好用,旧款的已扔垃圾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径是2/3/4/5/6/7/8……这样的,你的是4/6/8/10……,3/5/7/9……的孔没法打 ...

奥,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还真没注意,下次需要时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换气门芯的?

前阵子买了5个气门嘴,气门芯拧下来研究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定扭矩的气门芯扳手

哦,不知道唉,新买的这款特别顺手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径是2/3/4/5/6/7/8……这样的,你的是4/6/8/10……,3/5/7/9……的孔没法打 ...

啊哈,要求还挺高

网友E:
这个定位冲我也有一个,我那个不怎么好使,没力量,不知道您这个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啊哈,要求还挺高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孔是多大的,所以要未雨绸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定位冲我也有一个,我那个不怎么好使,没力量,不知道您这个效果如何  ...

时老师好挺有劲的,昨天找了一块锅盖装饰用不锈钢片,一下子就打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老师好挺有劲的,昨天找了一块锅盖装饰用不锈钢片,一下子就打穿了 ...

这样讲,还是您这个好,我那个总是滑脱,向下压几乎没到底就卡滑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孔是多大的,所以要未雨绸缪啊

看淘宝上好多卖的都是246的,我没见过有135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淘宝上好多卖的都是246的,我没见过有135的呢

有,但不是太多,得仔细找一下才行

网友:
直接拿气门芯盖
倒过来 就是钥匙

有的气门盖是金属的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