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推荐几款行车记录仪吧

楼主:
之前买的某渡行车记录仪,价格接近200,用了2年(其实不到2年电池就不能用了,后来买了一块电池自己换掉了),现在又出现行车记录仪启动不了,也就是启动后就关机,然后再启动再关机,有时候要启动关机再启动再关机几次才能使用,检查了一下电池是好的(新换的电池不到半年),估计电路板元件有问题了,另外这款某渡的行车记录仪液晶面板和像素质量也不敢恭维(和单位的一辆车上安装的某曼的行车记录仪,价格比我的也就贵几十块钱,比较后更觉得这款某渡的垃圾了),所以就不要推荐某渡这个品牌的了,其它品牌的大家推荐几款。

网友:
不懂,观望下。

网友:
170迈的,米家系列。

网友:
记录仪首选海康威视的,第二个选项是换大屏或者加装360系统,这玩意会带一个记录仪,第三选项是专车专用的隐藏式记录仪,第四选项是后视镜记录仪,除此之外就是其他了,属于第五选项。

网友:
海康威视,买好点的,前后双摄那种。

网友:
盯盯拍
70迈
目前别人推荐的就这两款说还是可以的
海康威视的据说也不错

反正只要c口的,自带WiFi,可以用手机查看内容,1080p以上就可以了
2k肯定更好
只要app不带商城,那就可以推荐
反正萤石带商城,在我黑名单里

网友:
便宜就好,只要能拍清车牌就可以了,又不是拿去拍电影。我十年前买的征途,就是善领的另一个牌子,三百多,当年就带GPS,路况天气报导,功能在现在也算得上领先,十年除了厂家倒闭,关了服务器,不能联网,其它功能还是很好用。

网友:
听我的包你满意360  M320

网友:
昨天去看了全景运动相机,某个牌子竟然要2000多块,抢钱啊

网友:
推荐买运动相机,买个支架、电源线。我现在用的萤石s1c当记录仪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