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测速快,看电视直播一顿一顿的

楼主(2025-09-07):
测速有11M/S,电视大约占2M,以前一直正常,最近出现的,十几秒顿一下,用流量看正常。

手机连上WIFI,同一个APP也是10几秒顿一下,用流量正常

光猫接了一根大约20几米的网线到小米路由器4A千兆版,能是哪里的问题呢?光猫、路由、网线、还是运营商

补充内容 (2025-9-24 20:14):
现在用流量看也卡了,应该是大部分直播源有问题了

楼主:
感觉是联通的网络不稳定,高峰期卡,现在这个点正常

网友:
手机走流量不卡,WIFI和有线都慢的话,八成都是宽带出口卡速度。

网友A:
网络设置802.11n/ac,加密改AES-PSK2,频道1,带宽40MHz,一般都能解决大部分卡顿的问题,你这个像是设置错误引起的不断跳频跳规范重新握手

网友B:
这问题不好弄,运营商的网络架构、光猫、路由器、Wi-Fi协议的选择、气温……一大堆“木桶小板”--------------------------
我这 靠近海南,宽带商是广西移动。

白天、晚上,只要学生放学,网络必然会卡一下。

一二月、七八月份,学生放寒暑假,网络更是卡出翔来。

秋老虎来了,室内温度只要到32度往上,Wi-Fi 的连接协议速度只有 6 Mbps。

--------------------------

上周,换成 FTTR ,Wi-Fi 协议是 Wi-Fi6,我的 iPad Pro(2017)看B站,每次随便点开一个视频,必卡 3~5秒。

昨晚,进光猫打开 WiFi5(兼容模式),iPad Pro 连接 WiFi5 协议的 WiFi,在 B站 随便点开一个视频,能缩短到 1~1.5秒内打开。
--------------------------
你去看看,是不是Wi-Fi的协议模式不合适?现在运营商开始推 Wi-Fi7 的光猫、路由器,主流的是 WiFi6 的光猫、路由器,最成熟的是 WiFi5 的光猫、路由器。

一般现在的个人家庭,还有很多旧的 WiFi5 设备,比如 我那台iPad Pro(2017)、旧手机、各种连Wi-Fi的智能家电(智能开关、智能冰箱、智能空调、智能灯光、智能门锁)…… 连接Wi-Fi5 网络正常,连 WiFi6 各种疑难杂症就出来了。

网友:
电视盒不是运营商提供的运营商也会限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络设置802.11n/ac,加密改AES-PSK2,频道1,带宽40MHz,一般都能解决大部分卡顿的问题,你这个像是设置错 ...

这些参数很少有人关注,也不懂。

网友:
11M对应100M端口,最早的标准,联通100M多年前就可以免费升300M了,现在通常都是500、1000M,你可以问问1001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参数很少有人关注,也不懂。

我也是因为千兆入户没法发挥才各种折腾路由,这才发现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不好弄,运营商的网络架构、光猫、路由器、Wi-Fi协议的选择、气温……一大堆“木桶小板”----------- ...

就是高峰期几十秒卡一下,半夜和早晨正常,所以怀疑联通网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因为千兆入户没法发挥才各种折腾路由,这才发现规律的

是,不折腾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直播用数字电视得了,就是台没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高峰期几十秒卡一下,半夜和早晨正常,所以怀疑联通网络有问题

有可能,我镇上街道的某个商店老板,他那 只要学校学生一放学,网络就卡得不行;周边学生一去学校,网络又正常了。找过好几次本地装维,也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我镇上街道的某个商店老板,他那 只要学校学生一放学,网络就卡得不行;周边学生一去学校,网络 ...

网络不堪重负,很正常。

网友:
高峰期网络的出口问题,无解

网友:
移动或者联通的宽带吧,感觉好像就揍性

网友:
看直播请用IPTV...

二○二五年九月九日

网友D:
规律卡顿的问他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律卡顿的问他楼主解决了么

现在用流量看也卡了,应该是大部分直播源有问题了

网友:
我家宽带也遇到过,电信上门检查说是光纤脏了,清洁一下就OK。
尽快联系宽带售后服务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