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冒险拆修,骏诺48v锂电池充电器炸机

楼主(2025-09-07):
用了七八年的充电器不能充电

拆开没发现什么问题,再插上电试试结果没一分钟电容就炸了,好怕怕!扔一边好长一段时间,周末有时间弄好。
首先拆431用二级管档检查,脚位正常,忘了装回后面试机差点再次炸机。接着查检测0.1欧检测电阻,发现完全不通。
换掉电容电阻,上电很快电容发热,才想起431没装。
正面电路

电路背面

原件挺齐,做工一般般
两个无能份子

更换以后正常工作,奇怪的电压54.9v,也能充满自停

接着两色灯的绿灯也开始罢工

这个电阻有问题有虚焊,导致灯电压不稳。色环看晕,为啥它的阻值是2.7千欧?

就这样吧,稀里糊涂的修好备用。
欢迎各位围观指正!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飞车”电压失控,电容很快就炸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一般啊

网友:
了解电路,思路明确就是这么快判断出来问题所在点。

网友:
看来维修需要胆大心细

网友:
维修还得脸皮厚,实在修不好就赖着呗,哇哈哈

网友:
该换新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搞维修的修这个就不叫冒险拆修了。

网友:
所以用维修插座要安全多了。

网友:
开关电路的电容真是消耗品

网友:
居然就这么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继续用

网友:
这老货用料是一般般,能用7、8年很好了!

网友:
先不说充电器,电池用这么久也不错了

网友:
电压减掉线损,负载压降,这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