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锂电池供电的点焊机方案?

楼主(2025-09-07):
在立创平台翻了半天,只看到两类,一类是用超级电容的,一类是用微波炉变压器的,我想用手里的48v锂电池供电,问问大佬有没有开源控制板,电动车用的锂电池我觉得也够用了,好几次不小心短路直接能融化铜丝,48v,60v瞬间放电50a没问题稳得很呀

网友:
用1865锂电池的话,估计要二三十个并联吧。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一个电池款的,只用一块锂电池的点焊机。你应该多找找。

网友:
你想多了,点焊机是需要低电压大电流的,48v60a怎么符合。

网友:
马云家不是有现成的板子。几十左右

网友:
点焊机一般3-4V电压,锂电池刚好在这个范围内,电流50-600A, 一般电动车用的锂电池短时间10C放电没有问题,少量的焊点一节都能焊,如果你把电池组改成并联,瞬时放电电流7000A,但是你找不到这么大的控制板。

网友:
还是用超级电容,用锂电池容易 坏

网友:
48V电压太高了,火花肯定巨大,估计都能烧得动2.5的电焊条了
把所有电池搞并联吧,4V左右应该就很好了
再搭配个控制器

网友:
自己做可以用很多电池并联 输出大电流

网友:
锂电池点焊方案的控制板最高电压12-14伏,48伏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电压高,火花大。成品也少用高电压的,不然低电流不好吗?

网友:
很多用汽车启动宝做电源

网友:
48v电压太高了,民用玩具点焊机板只能控制导通时间,不能控制导通电流,点焊电流多大,取决于焊针焊线和镀镍钢片的阻值,针尖距离,手握焊针下压的力度,因此普遍电池电压在4-12v之间,假如两焊针之间接触电阻为0.01欧,那么10v电池就达到1000A的瞬间电流(当然前提是你电池有这个放电能力,所以必须要高倍率电芯或者航模以及点火电芯),那么你48v电池,拆掉保护板后使用,瞬间电流4800A,结果就是点焊机板子直接炸,焊针也烧融了,镍片炸黑,电池可能会烧个小坑

网友:
微波炉,简单实用些

网友:
48伏锂电池,绕开保护板直接正负极接16平方以上的线,买点电焊条,就可以烧电焊了。就是可能不好起弧。
以上开个玩笑!
48伏给点焊机供电,电压太高。偶尔用下点焊机其实可以买几个沃特玛32650,两串多并,以前试过两串四并给点焊机供电,红牛瓶子铁皮刮干净,单片厚度大概0.2mm,两片叠一起可以点焊很牢固。焊针用的4平方的单芯铜线做的。

网友:
一般锂电池不行。用钛酸锂的,就是好的汽车启动宝用的,内阻小电流大,才能保证效果。电压控制在10v以内,用多节并联获得大电流。

网友:
瞬间放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48V电压太高,加DC降压不值得,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古董点焊机原理,用个千瓦铁芯变压器,用48V锂电做脉冲放电,可以铝转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