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遇人不淑,水货金士顿SA400S37/480G半年后掉速

楼主(2025-09-08):
由于遇人不淑,买了一款金士顿金士顿SA400S37/480G固态硬盘  半年后掉速,问了售后是水货,只能拆了看看是什么的主控和型号,有大佬研究过吗

网友A:
这不金士顿自家封装的NAND么,88nv1120以前好像也是用过,咋就成寨货了?

网友:
金士顿的质量一般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金士顿自家封装的NAND么,88nv1120以前好像也是用过,咋就成寨货了?

水货,不是山寨货,但是也可能是原厂搞出来的东西,反正就是不给保修呗

网友:
水货确实不少。买的人一般不会特地去查。

网友C:
这主控好像有量产工具

网友:
正品金士顿也是这样子,掉速蓝屏, 必须全盘清空后才能用,要是用作系统 盘真是噩梦。

网友:
金士顿原厂的SA400时间久了也掉速

网友:
安全擦除一下试试

网友:
不好说,金士顿的方案也不少,看看flashID是多少吧,要不只有搬板了

网友:
水货质量太差,容易挂,但也有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货,不是山寨货,但是也可能是原厂搞出来的东西,反正就是不给保修呗 ...

意思是,非大陆版本的斤屎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非大陆版本的斤屎蹲?

非大陆版本也不对,你看看真正外版的东西哪个差了,这类水货就是专门针对给你们走货过来的,反正也不用考虑售后问题,港版还好可以说个港行有保修,水货只管东西到手好,懂?

网友:
颗粒冷数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大陆版本也不对,你看看真正外版的东西哪个差了,这类水货就是专门针对给你们走货过来的,反正也不用考 ...

渠道商定制版,666了
跟水货工包有得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控好像有量产工具

借你吉言,这工具有吗

网友:
金士顿低端货,不好也不差将就用

网友D:
这个包不是水货的 100%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包不是水货的 100%正品

正品是正品 售后说不是行货 不给保修啊

网友:
请问是如何鉴定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