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波三折的联想小新14IWL青春版2019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5-09-08):
某日,一故人寄我一台笔记本电脑让我帮忙修修看

刚收到时,只是屏幕不亮,但机器能启动,外接显示器正常,她找电脑店看过,说是主板坏了,报价较高,于是让我试试看能否修好

第一反应,我认为是屏幕坏了,于是毫不犹豫的买了一个新屏,结果装上去依然不亮,这下坏菜了

也是太自信了,吃了闭门羹

后来检查发现,这里有个保险开路了,就是适配器20V电压进入屏幕,猜测是给LED背光供电的

于是把保险换成了一个0欧电阻,装机亮屏幕,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说不定原来的屏也没坏呢,就把原来的屏装上去再试试。这下完蛋了,IT8586E IO芯片直接干冒烟了。现在想想估计就是LED灯条可能是短路才烧的保险

由于急着修,买个IO芯片试试

商家说还需要板号,IO内部有程序,第一次听说,商家帮写好程序

接下来就是拆芯片

lenovo IT8586E

想试试用锡浆焊接,看看效果如何

可能是手法不行,最后还是准备堆锡焊接

折腾了好久,用放大镜也看了,应该没有短路点

上电以后,又把IO烧了,这次烧不知道是不是焊接问题,还是芯片有质量问题

后来检查发现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短路。这里应该输出5V和3.3V电压

测了以下,明显短路

断开锡点,看看是负载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发现是负载短路

随后,用稳压电源输出一个电压来烧鸡,发现这个U3601烫,不知道是不是熄屏用的。又在闲鱼上买了一个好的主板,通电,第一次好的,再通电又把IO芯片烧了。搞的我一头雾水。

因为急切修好,现在里里外外已经耽误了好长时间,我都不太好意思了,于是就买了一个坏主板,准备拆件。

检测买的坏板,好像是cpu短路,IO应该没问题,从买的坏板上拆IO,这回焊IO芯片不再上锡了,就用板子上残锡,怕再搞短路。终于把机器点亮了。里里外外花了好几百,这回亏大了,也不好意思提钱的事儿

网友A:
你这个维修技术.....我怎么说呢?说不会吧,你修好了!说会吧~搞坏了这么多次

楼主:
感觉现在的主板太完蛋了,保护功能一点都不行,就拿5V和3.3V供电来说,就不如以前的主板,管理芯片推MOS管。这个倒是省事,全集成在芯片里

网友B:
当时如果不把保险换成0欧电阻的话,估计也烧不了EC……

网友:
换保险前最好先测一下负载!

网友:
额,耐心的看完了。这曲折的过程。。

网友:
楼主这样搞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维修技术.....我怎么说呢?说不会吧,你修好了!说会吧~搞坏了这么多次 ...

艰辛探索

网友:
楼主可真够莽的,撸起袖子就是干啊

网友C:
据说这款电脑用的是低温锡,故障率很高,经常是串烧,维修难度很大。

网友:
主打一个提升维修技术。

网友:
这里好像短路了,可能是焊锡流动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款电脑用的是低温锡,故障率很高,经常是串烧,维修难度很大。

即使是这样,联想笔记本用的人还那么多

网友:
能修好就行,友谊第一

网友:
真正的多波多折,折腾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享受维修的过程

网友:
青春版不青春了。

网友:
过程真曲折啊,还好最后修好了。没理解为啥买的好主板第一次正常, 第二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如果不把保险换成0欧电阻的话,估计也烧不了EC……

只能说撸主比较牛A...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