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选中现在这辆车,首先考虑的几点都是啥?

楼主(2025-09-08):
我脚着,价格应该是首先考虑的项目,除非你真的不差钱。

用途排第二,毕竟通勤和自驾使用的车完全属于2种需求

别的基本上就各有各的看法了吧?
比如我,想要个便宜的四驱,当然油耗等使用成本就得扔到边上去,毕竟有这玩意还得便宜的,油耗是不可能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车平均油耗要到13个,高速都得9个油。
还有一个是维修成本,买二手车才需要考虑,新车有售后的,不需要考虑这个,比如有同事选车的第一条就是不买满大街都是的车。
我的观点就是满大街都是的车最棒了,会修的人多,配件好找,最方便的是拆车件好找啊,修车没有比拆车件更便宜实惠的了

有个点非常邪性的,四驱居然不属于动力配置,也不属于操控配置,这玩意居然是TNND安全配置!!!!
不过也不奇怪,看这个帖子你就知道它就该是安全配置了,反正我换辆车开不敢保证能躲过去。
偶遇小米酥妻,差点把人家撞了,弟兄们看看你们能躲过追尾事故吗?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23 人参与投票
15.18% (17)
6.25% (7)
5.36% (6)
10.71% (12)
8.04% (9)
14.29% (16)
4.46% (5)
3.57% (4)
0.89% (1)
8.93% (10)
8.04% (9)
2.68% (3)
6.25% (7)
0.89% (1)
0.00% (0)
0.00% (0)
4.46% (5)

楼主:
汽车之家的多条件选车选项,真的令人眼花缭乱啊
基本信息
级别有:轿车、SUV、MPV、跑车、皮卡、其他
价格有:5万以下、5-8万、8-10万、10-15万、15-20万、20-25万、25-35万、35-50万、50-100万及100万以上
用途有:舒适性好、想买SUV、露营拖挂、7座大空间、入门代步、撩妹利器、创业伙伴、空间宽敞、硬派越野、内饰做工上乘、适合女性、改装潜力股、节能先锋、居家旅行、小钢炮、安全性高、商务行政、走出校园、家用座驾、自吸大排量
品牌有:大众、丰田、比亚迪、奥迪、奔驰、宝马
国别有:中国、欧系、日系、韩系、美系
动力参数
变速箱类型:手动、自动
能源:汽油、柴油、油电混合、天然气、汽油电驱、新能源、轻混系统
续航里程:200km以内、200-300km、300-400km、400-500km、500-600km、600km以上
电池类型:三元锂电、锂离子、磷酸铁锂、镍氢
排量:1.0及以下、1.1-1.6L、1.7-2.0L、2.1-2.5L、2.6-3.0L、3.1-4.0L、4.0L以上
马力:100及以下、101-150、151-200、201-250、251-300、301-400、400以上
百公里加速:4秒以内、4-6秒、6-8秒、8-10秒、10-12秒、12秒以上
气缸数:3缸、4缸、5缸、6缸、8缸、8缸以上
进气方式:自然吸气、涡轮增压、机械增压
发动机布局:横置、纵置
燃油标号:92号、95号、98号、柴油
车身结构:两厢、三厢、掀背、旅行车、硬顶跑车、硬顶敞篷、软顶敞篷、跨界车
座位数:2座、4座、5座、6座、7座、7座以上
驱动方式:前驱、后驱、四驱
驻车制动类型:手刹、脚刹、电子驻车
安全配置:气囊、胎压监测装置、ESP稳定系统、并线辅助、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车道偏离预警系统、主动刹车/主动安全系统、零胎压继续行驶、ISOFIX儿童座椅接口、夜视系统、道路交通标识识别、行人保护
辅助/操控配置:前雷达、倒车雷达、倒车影像、全景摄像头、自动驻车、自动泊车入位、定速巡航、自适应巡航、上坡辅助、陡坡缓降、可变悬架、空气悬架、可变转向比、整体主动转向系统、发动机启停技术
限滑差速器/差速锁:中央差速器锁止
外部/防盗配置:天窗、电动后备厢、感应后备厢、无钥匙启动系统、无钥匙进入系统、电动吸合门、远程启动、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智能钥匙、隐藏电动门把手、无框设计车门、电动侧滑门
内部配置:方向盘材质、多功能方向盘、方向盘换挡、方向盘加热、方向盘电动调节、全液晶仪表盘、行车电脑显示屏、手机无线充电、HUD抬头数字显示、主动降噪、内置行车记录仪
座椅配置:座椅材质、前排座椅电动调节、主驾座椅调节方式、副驾座椅调节方式、前排座椅功能、后排座椅功能、中央扶手、可加热/制冷杯架、电动座椅记忆功能、第二排座椅电动调节、第二排座椅电动调节方式、第二排独立座椅、后排小桌板、后排电动调节副驾驶位座椅、后排座椅放倒方式、座椅布局
多媒体配置:中控液晶屏、GPS导航、蓝牙/车载电话、手机互联/映射、车联网、语音识别控制系统、外接音源接口、热门扬声器品牌、后排液晶屏、220V/230V电源、OTA升级、面部识别
灯光配置:前大灯光源、自动头灯、LED日间行车灯、转向辅助灯、转向头灯、自适应远近光、车内氛围灯、灯光特色功能
玻璃/后视镜配置:车窗一键升降、车窗防夹手、感应雨刷器、防紫外线玻璃、多层隔音玻璃、后排隐私玻璃、后排侧遮阳帘、后风挡遮阳帘、外后视镜功能、内后视镜功能
空调:自动空调、车内PM2.5过滤装置、负离子发生器、车载空气净化器、后排独立空调、后排出风口、车载冰箱
智能硬件:自动驾驶芯片、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

网友:
最后选了哪个?

楼主:
满大街都是的Q5,我单位门前一条小巷子里就停着3辆,偶尔会停5辆

网友A:
我的观点就是满大街都是的车最棒了,会修的人多,配件好找,最方便的是拆车件好找啊,修车没有比拆车件更便宜实惠的了 ------ 穷人的认知!

有同事选车的第一条就是不买满大街都是的车 ------ 不差钱人的认知!

网友:
我喜欢小日本的开卡

网友:
还应该有 米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满大街都是的Q5,我单位门前一条小巷子里就停着3辆,偶尔会停5辆

q5和a4分别是suv和B级轿车价位段里最好的车,没有之一!楼主是真有眼光真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和a4分别是suv和B级轿车价位段里最好的车,没有之一!楼主是真有眼光真有钱啊!
...

3手的13款,16万公里多,不到6万块就能买到
当时也看17款来着,那车要10万多,后来我想了想,大修一下发动机才1万多,于是要了13款的

这车不仅油耗高,开着也笨重,好听点的说法是稳
还有个缺点是这车鼻子太长导致空间紧凑,同样尺寸的雪铁龙天逸还有大众途观,后排和后备箱比这个大太多了。
这车的后座还是能坐人的,达不到塞进去的感觉,不过确实谈不上宽敞。
修车贵也是一个缺点,保养和维修都贵,加油也必须加95的,轮胎也贵,便宜的大几百一条,贵的直接上千…………

只要你能接受这些缺点,在紧凑型SUV里边,这个是到顶的机械配置,根本就没有同级的车

网友C:
广东10台新车,超5如是绿牌车

这是东莞的数据,深圳广州绿牌车更多

网友:
周围问界车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东10台新车,超5如是绿牌车

这是东莞的数据,深圳广州绿牌车更多

河北保定的表示,我们这里泛滥的是长城车

网友D:
我买车时,看了很多,最后选了大众速腾,
1是配件多,价格低。这个车从12-18款一直是小改款,外观件、大灯等很多都通用,配件价格低廉。
2是可玩性高。大众模块化套娃,平台可玩性太高了。低配升级改高配。刷隐藏功能。好玩的很。
改了氙气大灯,加了换挡拨片,主机换了MIB682F  改了大字库仪表。下一步几乎升级前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车时,看了很多,最后选了大众速腾,
1是配件多,价格低。这个车从12-18款一直是小改款,外观件、大灯 ...

这一通折腾下来,全部买拆车件自己动手折腾的话,确实比直接买高配便宜不少

不过二手车不值得买低配,高低配的差价还不够买拆车件的

网友:
我当时换车的的考虑很简单:
1、SUV,因为逢年过节要回老家拉一堆东西,所以要SUV,再加上停车底盘高点,能爬上道牙
2、要有自动大灯、自动雨刮,因为走高速过山洞比较多,总是开关灯比较麻烦
3、要有定速巡航,毕竟当时7年前的车没有什么现在电子设备,开高速定速确实比较方便
4、要国六B的,毕竟当时国六、国五过渡的时候,怕若干年以后国不给开了

剩下的就再选就行了,当年新能源不成熟,不考虑新能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通折腾下来,全部买拆车件自己动手折腾的话,确实比直接买高配便宜不少

不过二手车不值得买低配,高 ...

pq车型现在改装件便宜的很,很多跟mqb的也通用。大众的改装件价格不贵。通用性改强
买二手的就直接高配了

网友:
我就看看的味道。

网友:
现在让我选的话肯定是后备箱空间要大,方便停车(貌似这两个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就是满大街都是的车最棒了,会修的人多,配件好找,最方便的是拆车件好找啊,修车没有比拆车件更便 ...

我X,分析得真到位,暴击100点...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河北保定的表示,我们这里泛滥的是长城车

原来地方差异这么明显。除了坦克,其它长城车基本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