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次级的负极和机壳PE大地之间用电容电阻并联的方式连接

楼主:
开关电源的负极,用个1M欧电阻加104PF的并联电路,连接到外壳的PE大地,说这样更合适,比直接连要好,如同用个静电带接地。

我以前做过ATX电源,都是只接了一个104电容。

网友A:
以前做过ATX电源,都是只接了一个104电容 ------ 你确定你做过?(这篇文章如果是转发的可以理解)。电脑ATX电源是开关电源,次级的负极和机壳PE大地之间 是直连的,就连电脑铁外壳都是通过电源线的接地脚直接接大地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104,不用103?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那种防止手机触摸失灵的对地电容,这个电容好像是对负极地的,而不是接地的

网友:
有啥好处呢?

网友:
不懂装懂瞎扯淡的表格

网友:
没什么玄乎吧

直连是保护接地。
用电容是隔离,泄高频干扰。电容再并联个电阻,是泄静电,或减少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ATX电源,都是只接了一个104电容 ------ 你确定你做过?(这篇文章如果是转发的可以理解)。电脑AT ...

我是ATX电源改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