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胜利VC97万用表,液晶屏背光反射膜,有超详细的图片。

楼主:
有时间把它给拆下来了,果然是液晶屏后反射膜老化,开始更换,首先要把旧膜接下来,吹风机加热后膜,就非常容易撕下来,把撕下来的液晶屏背面的胶清洗干净,接下来就是挑新反射膜,反射膜都是有角度的,要不断变化液晶屏位置,找到哪个最清晰的位置,按大小给裁剪下来,贴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膜的位置,要是贴上后发现有气泡,可以接下来重新贴,一边贴一边慢慢赶膜,这样就不会产生气泡了,和手机贴膜一样的。顺便把转盘拆开加点润滑脂。

网友:
你这换的是底偏光膜,反光膜是没有角度的。

网友A:
不X胶面,我竟然没认出来是啥字

网友:
我就是换的单纯的反射膜(哑光银标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X胶面,我竟然没认出来是啥字

应该是"不透胶面"?

网友B:
我的万用表也是老化,换了之后 屏幕有一圈黑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X胶面,我竟然没认出来是啥字

网友:
贴得非常 完美,没有气泡

网友:
手稳才能干好这活

网友:
我认成  "不准肢面"

网友:
用铝箔我想也可以,带胶的那种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手艺不错,恭喜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万用表也是老化,换了之后 屏幕有一圈黑边

偏光膜没一起换?

网友:
吹风机尽量不要加热液晶屏,会损伤内部的液晶分子

网友:
这个考验耐心,一不留神屏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光膜没一起换?

后面就一层白色的背板纸和90°的膜,2个都换了。但是看正面好像还有膜,正面的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