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问个事,铠侠的盘寿命咋会变那么低?

楼主:
如图,装在笔记本上,受到传销号影响SSD门影响,所以看看硬盘状态,发现寿命就78%了?才写入4T不到,那不就是短命盘?
如图。

网友A:
铠侠之前就有冷数据掉速的问题。

网友B:
铠侠的ssd感觉确实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铠侠之前就有冷数据掉速的问题。

这个不晓得,平时不做大数据迁移,就开网页,打文档,玩玩JLEDA。别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铠侠的ssd感觉确实不咋的。

这回知道了,等寿命到60%就换致钛的做主力。

网友C:
东芝为了防止SSD影响自己声誉,硬生生重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凯侠!

网友D:
铠侠的固态盘是原厂盘里寿命下降最快的,实际表现寿命也是在一众闪存厂原厂盘里偏低的,因为最好的闪存自己不舍得用,全卖出去了,自己生产的固态用的闪存是差些的。

关于铠侠盘的寿命计算,是比较特殊的,不止看写入量,通电次数和通电时间也计入寿命。

还有,除了铠侠外,三星盘也不推荐,0E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解决,且掉固件后数据无法恢复

网友E:
我的七彩虹SL300通电19801小时,健康状态还有83%,口罩前买的,前一段时间用crystaldiskinfo检查了一下就这样子,你这铠侠真不咋滴,我还嫌弃七彩虹太垃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为了防止SSD影响自己声誉,硬生生重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凯侠!

买之前知道换马甲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烂啊。家里有致钛5000和一个以前做SD卡很出名的牌子好像叫勒克沙斯?的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七彩虹SL300通电19801小时,健康状态还有83%,口罩前买的,前一段时间用crystaldiskinfo检查了一下就这 ...

七彩虹用了多久,稳定吗,,感觉价格实惠的。好的话,以后选了。

网友:
18次写入寿命?QLC也有一百次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铠侠的固态盘是原厂盘里寿命下降最快的,实际表现寿命也是在一众闪存厂原厂盘里偏低的,因为最好的闪存自己 ...

感谢大佬解答,对SSD不太了解,也不敢买第三市场的牌子,看到太多掉盘数据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彩虹用了多久,稳定吗,,感觉价格实惠的。好的话,以后选了。

20年到24年帮有朋友小区的人修电脑时换出来的七彩虹盘掉盘,无法写入数据,系统蓝屏一共7-8个吧,之前还问了一款开盘怎么会变大了

网友G:
三丧的SATA固态,1万2千小时,健康99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七彩虹用了多久,稳定吗,,感觉价格实惠的。好的话,以后选了。

不怎么样,我笔记本配的是浦科特的,比七彩虹的用得早,通电时间没七彩虹的长,性能上碾压七彩虹,就是贵了些(那时候没有QLC,TLC也是刚出来),现在各项性能杠杠滴。办公室的电脑买了6块七彩虹,算我用得最狠(设计),但都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七彩虹SL300通电19801小时,健康状态还有83%,口罩前买的,前一段时间用crystaldiskinfo检查了一下就这 ...

不是看写入量的吗?开机啥也不干寿命基本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丧的SATA固态,1万2千小时,健康99

我的37214个小时了,健康度只有37了。

网友:
健康度作为参考,很多开卡工具都会改写此项。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看:
03可用备份空间是否为100%
0E完整性错误计数是否为0

说明你的固态是没有坏块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有些本来就是次品,肯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七彩虹用了多久,稳定吗,,感觉价格实惠的。好的话,以后选了。

忘了这碴,写入总量1762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