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隅田川胶囊咖啡机

楼主(2025-09-08):
之前买隅田川咖啡胶囊送了一个咖啡机,后来开始喝挂耳了,用的不多就荒废了。

前两天拿出来用的时候,就发现漏水,放上胶囊压下去手感明显不对,赶快拆开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其实很好拆,先把下面的螺丝拆掉,然后用银行卡顺着边上撬开就行。
拆开如下图所示:

研究了半天,这么看也没看出来到底哪里有问题。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发现装胶囊的地方扩散器掉了。

然后仔细找了找,在废胶囊舱里找到了。

这个扩散器是负责刺破铝箔的。没了这个前面少一块,后面推胶囊的东西没法密封,就漏水了。
直接塞回去就行了,白拆了。

不过可以看出来边缘密封圈有破损,这个东西又没单独卖的。等过两天坏了我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
来看你拆一个隅田川胶囊咖啡机。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A:
没有配件,要扔掉吧?

网友B:
咖啡胶囊   后来开始喝挂耳了      不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件,要扔掉吧?

对,没配件的话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比如借用单位的CNC做一个,或者买其他替代型号的然后手动修改一下尺寸……

网友:
默默手切胶囊,倒到挂耳袋子里,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咖啡胶囊   后来开始喝挂耳了      不明白啥意思

之前为了喝咖啡,买了这个胶囊机,然后后来买了一大堆挂耳咖啡,随时随地就能冲泡,我就没再喝这个胶囊

网友C:
感觉胶囊机有点交智商税......不就是把咖啡液从所谓的胶囊里挤出来的么...咖啡还是喝现磨手冲比新鲜,而且也很方便。挂耳就折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胶囊机有点交智商税......不就是把咖啡液从所谓的胶囊里挤出来的么...咖啡还是喝现磨手冲比新鲜,而且 ...

不是,胶囊里面是咖啡粉,不是咖啡液。本质上是一个意式咖啡机,高压萃取的那种。但是问题在于这玩意粉量太低,每一颗胶囊实际都是过萃的。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解惑。。

网友:
这个给压坏了,

网友:
冷萃速溶咖啡 挺好  简单方便

网友:
钱多,买来咖啡机干活看它帮自己冲。

网友:
还是咖啡液方便

网友D:
塑料都老化变形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都老化变形裂了

不是,是橡胶圈破了,塑料倒是好的。

网友E:
胶囊咖啡好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囊咖啡好喝吗?

一般,不如正经意式咖啡机。也就代替速溶,我喝着都不如挂耳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