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秀一下我的电烙铁T12

楼主(2025-09-08):
看到好多坛友在秀T12 ,我也是辗转换了几波,最终也觉得T12 好用

1, 老头的老式35W 的内热式,烙铁烧半天,烙铁头马蒂D头感觉拿着电木手柄都烫手,

2,15快的 外热式。烙铁头要经常换才行

3,DIY 的T12 ,  网上杂牌军,用的苹果的 24V2A 电源 ,好用但是保护少

4,上国军了  正规T12,国内小品牌。

铁盒自己做的 ,把小孩子吃饭的 筷子盒子征用了, 一个尖头, 一个一字头, 一个刀头。

线头剪的笔记本电源 , 用了 一个 20V 的诱骗模块

网上2块钱的模块 解决电源问题 ,直接插手机 67W 的电源 输出20V

大概6-7秒左右,刚到320°,不动他 马上也是6秒休眠

更新,刚才觉得自己应该有个烙铁架 ,陶瓷的烙铁架怎么样

网友A:
小焊点T12很好用了。。。芯子用原装二手体验感佳,,触点由弹片变抱鐄了,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焊点T12很好用了。。。芯子用原装二手体验感佳

之前在隔壁论坛买的2块钱一根的 大马蹄头 买了10来跟  也很好用

不过我觉得我之前陶街 10块钱买的一把 白光N453好用 ,去年被我80出了。  后来想收一个 2手都在 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隔壁论坛买的2块钱一根的 大马蹄头 买了10来跟  也很好用

不过我觉得我之前陶街 10块钱买的一把 ...

N453没T12好用的。。。

网友B:
电源那裸露的电路板不处理下吗?

网友C:
白菜白光已不再,现在大佬们都玩245了

网友D:
用了多久了?真好用不?

网友:
这个盒子搞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那裸露的电路板不处理下吗?

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其实又现成的 USB 线卖,太贵 还是 2块钱的板好使    封起来不好调电压  ,有时候12V 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菜白光已不再,现在大佬们都玩245了

呵呵   其实我觉得高手 一个 15快的 黄花就可以了

网友:
小巧便携。 T12电烙铁确实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其实我觉得高手 一个 15快的 黄花就可以了

高手用黄花也捉急,,,它热得慢啊

网友A:
买的坛友54X的白光T12,用的苹果24.5V电源,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坛友54X的白光T12,用的苹果24.5V电源,挺好的

我之前也是用的苹果电源,这电源,插上去的时候老是扑电,扑的太厉害了 。后来就不用了 ,改了TYPEC 诱骗模块   其实最理想还是 24V 最好

网友E:
哥们请教,哪个小板子是怎么用啊?不是已经用了24v的电源了吗?另外,国产的这一套,多少钱啊,求分享使用心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请教,哪个小板子是怎么用啊?不是已经用了24v的电源了吗?另外,国产的这一套,多少钱啊,求分享使用 ...

哪个小板是一个诱骗模块,可以把现在手机的快充头诱骗出    9v 12v  15v  20v 的电压,通过上面的拨动开关实现,  这样就不用准备各种适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多久了?真好用不?

T12还是比普通烙铁好用的  ,不过尖头真难用,可能我技术不大好,建议一字头,我觉得这个最方便, 用过 T12 肯定用不回去普通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坛友54X的白光T12,用的苹果24.5V电源,挺好的

锡盒不错,照这个我也买个去,我现在连烙铁架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