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6020电动车充电器,芯片UTC81515A,KA3842A

楼主:
拆两个充电器,第一个utc81515A,这个芯片第一次见,某宝搜下,一个芯片好几块。第二个3842比较常见,价格也便宜。
拍个照,留个记录,需要的坛友可以参考。

网友A:
看见UTC81515A,就想起“UTC81515A”是个坑

网友B:
还可以用料不错

网友C:
改可调电源啊

网友D:
这种垃圾电源,改它浪费配件了1

网友:
这用料还好么

网友:
比那些大牌灌胶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UTC81515A,就想起“UTC81515A”是个坑

为何是坑?这芯片某宝比较贵,我不太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料不错

用料还行吧,不算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可调电源啊

可调好几个,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垃圾电源,改它浪费配件了1

确实是,改可调浪费配件,当充电器用挺好

网友E:
还是比较多的芯片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F:
这种充电器维修,换元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比较多的芯片

mos管,整流二极管,bt151可控硅,431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充电器维修,换元件方便。

我也喜欢插件的,贴片的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还行吧,不算太好

    遇到过 更垃圾的,丝印都没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