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拆机大佬,有没拆过这个瓦尔塔电瓶盖的?

楼主(2025-09-08):
瓦尔塔的电瓶,换了个新的,这个加了钱给留下了,想试试自己弄开加点水看看能不能修复。

就两边都有两个这种形状的东东,不知道怎么拆,听说要专业工具

网友:
这里有拆机视频

看视频貌似是一些卡扣,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暴力撬开

网友A:
先把表面这层膜撕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表面这层膜撕掉呢

摸了,好象帖纸下面就是塑料板子。

网友:
两个孔是用来泄压的

楼主:
刚刚自己捣鼓,用一字螺丝刀直接撬开了
只是里面的液体好象不缺,看来这东东寿命到头了。
浪费钱了。

网友:
继续拆上盖,拿出铅板,物理修复才有可能。

网友:
车用的就是寿命到了,是个别小隔里极板消耗太多,电流跟不上,甚至有的还有断裂,直接缺一隔电压

网友:
免维护的,加水没用

网友:
我的14年小破车蓄电池也是瓦尔塔也是不行了,几天不开就打不着了,该换了

网友:
浪费了,不用

网友:
也许这电瓶的寿命到头了。

网友:
看看铅板的电极段没?。。。。谢谢分享

网友:
折腾好多个没成功过

网友:
现在的免维护胶体铅酸电池就这个样,之所以盖子要卡紧,目的就是防爆阀,压力过高排气用的,正常情况下电池内部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普通铅酸电池(以前的水电瓶)当铅和硫酸铅的反应结束后,就开始电解水鼓泡泡,产生氢气氧气排走了,因此用一段时间后要加蒸馏水,而现在的胶体铅酸电池,里面是白色黏不拉几的胶状硫酸混合物,铅板还是那个铅板,工艺有所进步,然后电池顶部有氢氧气催化剂,会把电解水的氢氧气又变回水分子回到胶体里,但注意,这跟你自己打开盖子往里面灌水是两码事,就跟锂电池充满电后正极板碳笼包裹的是锂原子,但不是锂单质一样,大家都是锂原子,但聚合的方式不一样。

因此对于免维护胶体电池来说,如果哪天废了,那基本就是真废了。

网友:
小车还是该铁锂划算!基本用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自己捣鼓,用一字螺丝刀直接撬开了
只是里面的液体好象不缺,看来这东东寿命到头了。
浪费钱了 ...

现在都不是可维护电瓶了,加水也没用

网友:
这么容易就撬开,看来这批次焊的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