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斥巨资购入东成无线电磨并拆机

楼主(2025-09-08):
一直想购入一个无线电磨(万一会用到呢)主要关注了二手的,不过这年头二手比新的也不便宜啊!偶看到某宝东成这款电磨裸机加箱子比某多多还便宜,也在某鱼上看了东成二手货,成色伊拉克版居然比这个全新的还贵,真是令人无语难道二手的还会增值的吗!果断入手

这是全家福

没有电池想改一下用通用B款电池,哪位知道T的检测脚需要接电阻的吗?

通用电池外形差不多,接触点需要改造。

最后上传一下这个购入价格,不知道这个价格算还可以吗!

网友:
这个价格厂家都舍不得给无刷,真怀疑这些商品的成本组成,大头在营销和渠道费用,其次开模,最后留给电机两三块钱

网友:
个人感觉东成锂电工具一般般

网友:
超值的收藏、抚摸品。

网友A:
一个775电机,还要这价格......

网友:
这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B:
眼红43块的红包。。。。。。
当时坛子里安利的插电12V小电磨整了3个,只有麦科特的那个同心度稍微好点。够用,够用。

网友:
我觉得电磨的旋转方向都应该反过来,用着才顺手

网友:
自己买个3.17铜接头的,用550电机,可调开关,PVC管做了一个,感觉比买的成品好用,主要是调速太给力了。打磨的东西有时候需要慢速,成品的最低档都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775电机,还要这价格......

这不是775电机,这个比775电机小。

网友:
不是叫电池电磨么。叫无线太高大上了。

网友:
永磁直流电机外形尺寸:

网友:
以前也看过这款,感觉东城这个品牌,应该比杂牌力气大一些,同心度好一些。这个价格还可以。以前特价的时候买过10元一个的小电摩,对付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么东西要想有效率,得6毫米夹头的,那种长轴的,我有个考伯特的,上合金旋转锉在钢板上改孔非常快16的孔14毫米的钢板,偏移半个孔,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C:
东成这个前面双轴承 同心度好很多,而且不容易因为摔 受外力变得不同心。我买的2个电磨不小心摔到地上同心度就差了,有一个用的时候滑了一下同心度也差了。后面买了个和这个东成内部几乎一样只不过电机是无刷的电磨4个轴承,同心度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红43块的红包。。。。。。
当时坛子里安利的插电12V小电磨整了3个,只有麦科特的那个同心度稍微好点。够 ...

红包在淘金币里面自动的然后叠加了一个签到12.5的红包,话说现在签到兑换红包太难抢了。坛里的12V9.9元插电的小电磨也撸了。

网友:
蛮好的。
不过总觉得电磨这类高速的,不是无刷电机的话,寿命能有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成这个前面双轴承 同心度好很多,而且不容易因为摔 受外力变得不同心。我买的2个电磨不小心摔到地上同心 ...

无刷的好像选择也不多,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两年前我也买了这个,一节电池带箱子花了118元全新,用的不多,但有时候还得靠他,就是用起来感觉有点震手,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73块。。。太香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