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棍子波箱制作便携电批全过程。

楼主:
很多过程图片忘记拍照了,就只能文字说明了。
告诉大家如何制作一个真正好用的迷你电批,

一、本次还是用PVC管制作,主要原因是体积小,制作难度小(相对整块PA66人工减材的)

1、制作筒身,选用的38mm外径,壁厚3.2的PVC管,这种管某宝有2种,有种是内径31.5的PVC,颜色是灰色,尺寸恰好,不需要扩管,
有种是UPVC,颜色深灰、会好看点(黑色最好看但是市面没有),需要扩管,我是用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注射器,加热PVC后,往里怼,稍微定型未完全冷却时(完全冷却了会卡死,用很硬的管也容易卡死,带弹性的会好点)如下图。

为什么选38外径的,原因很简单,40外径的尺寸会大很多,丑很多。

2、制作手柄,也是加热后,放在一个U型模具里,卡进去上面一压,

内部有变形,用锉刀左右别一下,减少变形,但是去掉两头变形大的地方(制作时可稍微长一点),就得到了

打磨上磨砂状,第一是可以去掉表面的不平整,手柄还可以塑形,手柄厚度接近3.5,强度完全够用,

二、制作开关,使用7.2开关的可以免去该步骤,本次使用12V带低电保护、电量显示的开关。
1、拆除开关,需要技术,吸锡器、不敢用风枪,怕坏。

拆除下面这块主板,把里面背面上面的那个电阻替换成72-82K欧,就能适用6.0V-8.5左右,这个电阻不确定,电阻越小,最低工作电压越小,但是最高电压也会小,我就出现过一次,8.4V就高压保护,
需要自己确认。

这个地方钻个5.5mm孔,把弹簧拉出来,剪掉约5mm,然后稍微拉长一点,再放进去,
解决了这种开关太硬的缺点,原装太硬,我改装到博世120都是把这开关调软一点用。
缺点就是,如果制作不够精密,对按键有干涉,就会导致回弹力度不足。

飞线LED,把电量显示焊死在开关上,放入手柄时注意别刮伤这个灯了,手柄对应位置开孔就行,
注意手柄与筒身连接处的螺丝避开这个指示灯孔位,不然钻孔就会导致孔位不圆。

底部做个绝缘处理,避免电池与他碰撞。

这个开关目前没性价比了,可以用其他7.2V开关代替,(可能尺寸更大,没电量显示,没低电保护,但是功能是OK的)

三,筒身和手柄连接,方法很简单,
1、调整倾斜角度,管子上套砂纸,打磨到贴合,,
2、油性笔划线,固定位置,然后手柄处钻孔,筒身钻孔
3、筒身的孔,用2mm的内六角半牙螺丝做一个倒铣刀,把里面的部分铣成沉孔,这样螺丝才能拧进入,标准为能沉入螺丝,且铣得越浅越好
4、筒身孔位要保证垂直、和手柄的宽度保持一致,这样拧紧螺丝后,不会出现螺丝歪的,拧不紧进去
5、筒身顶部打孔、我一般打一个5mm的孔,就能从这伸批头进去拧螺丝。可以扩大这个孔,后期用pvc补就行,外观要求不高,,补孔技术好,在50cm距离基本不太看出来有补过。

四、筒身孔位处理。(这步最好别在第三部前面做,很容易出现连接手柄后,发现是歪的。)
1、与手柄连接好,就能确定正上方,把波箱放进去,对应位置开槽,需要刻刀质量好。

开好槽后,需要确定好深度,深度以扭力杯能拧到1档,然后扭力杯与里面的白色塑料螺丝圈贴合为主,,(我一般是拧到-3档,可以实现小于1档使用),然后再拧就会卡死,暴力拧就会把扭力圈拧出来

过程如下,

扭力杯的圈制作,把管内径调小一点。一般内径小于扭力杯0.6mm左右就行,太大了扭力杯敲不进去,小了锁不住

完后挖槽。槽最好内外都有倒角,外面倒角是为了能敲进去,里面加点轻微倒角,是为了能拆出来(我出现过拆不了的情况),其实就是别估计把里面加工成直角就行了,难度大还不讨好,高度自己依据扭力杯留,

哒哒哒的弹片,敲进去的时候,用个0.3mm的塑料卡住弹片,倾斜先把扭力杯卡住弹片再敲另一边。

开关装进去的步骤没拍了,,

五,高低速弹簧安装,,需要在筒身里面活动位置挖空(包括前面螺丝),后面螺丝位置不挖。钢丝路径位置开槽(避开螺丝位置)。
钢丝需要自己做,,且需要5mm处做弯折延长到电机位置(弯折是为了避开后面螺丝位置),忘记拍图了。
其实后面的螺丝可以不打的,(波箱限位做好,强度已经足够),这样钢丝就能直接从螺丝位置走过去,工序简单很多,但是后面的红色的电机卡槽就得用螺丝固定,避免电机从后面调出来。

六,走线,就是筒身里面开槽,这部分不受力,注意别开穿了,够用就好。

七、扭力杯处理,以前都是用米沃奇的扭力杯(外径约38mm),这次用的原装扭力杯,40mm太大太丑,首先用坏烙铁头,钻一个1mm的孔,1mm断钻头插里面,做根针,加热然后把1、5、9等档位的字加深写一遍,,圆点就钻头加深,然后打磨到月38mm外径就行(与筒身一致)。后面再将孔位和数字涂白漆。
6225原装档位就没有3、7等数字,看自己喜欢吧。

。开关安装、电池组装、充电板,自停电路都在其他帖子有说,本次也没拍图,,本来想把每一个环节都列出来的,后来发现忘记拍图了。

发帖也很累,最后成品,

本次用的7521波箱,更暴力的电机,相对7420,优点是转速更快扭力更大。缺点是最高速声音更响
之前做了个4528电机的7521波箱出手了。

网友:
牛就一个字

网友:
  成品酷似松下电批啊!楼主手工无敌

网友:
就是丑了点。

网友:
壳子你是玩明白了

网友A:
楼主做这个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这个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总结失败经验,慢慢的就会更从容了。

网友:
这个工程太大了

网友:
工程很大,搞个3D打印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