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坏了的电机:风机用交流输入永磁同步电动机SC300E2-AGT-01

楼主(2025-09-08):
不转了,拆开后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电源部分不正常。也不知道是后级还是前级的问题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这里面这么复杂的嘛。。。。。。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试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试机看看

没用,变压器有5个绕组

网友:
还能拆点铜,,,谢谢分享

网友:
检查下电源次级是否短路,初级元件是否异常,如果没问题,又没有电压,那么换那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还能驱动吗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没有明显故障点,修起来估计有些难度。

网友:
交流转直流,再控制

网友:
这里面也太复杂了吧,一个小小的电机…

网友:
看着像无刷驱动,如果专用芯片故障,很难配。

网友:
永磁同步也是无刷驱动

网友B:
这是个带调速、带转速反馈的电机,所以只能AC-DC这么驱动了。一般主控不容易坏,坏多坏在电源部分和功率驱动部分。
还有,这个应该时要有调速信号输入的,有些没有调速信号输入,也是不会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带调速、带转速反馈的电机,所以只能AC-DC这么驱动了。一般主控不容易坏,坏多坏在电源部分和功率驱 ...

说的对,目前是电源部分间歇性的抖动,电机输出的10v也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传统意义的同步电机了吧,就是个整合了驱动器的无刷电机

网友: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变频永磁电机了吧?退他妈的复杂了吧?控制板故障没治!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修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