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Note6更换充电尾插接口

楼主:
论坛积分换购的魅蓝note6又出新问题:充电问题

拔sim卡,拆后盖

断电

拆尾插小板

有防水胶套

看尾插型号,淘宝下单3.47元买5个

铁皮保护拾音麦克和3.5音频母座

涂点助焊剂,热风枪吹下

焊上

洗板水,酒精忘带回家了,比较邋遢

但焊接是可靠的

回装,又能放着看了

网友A:
咋不直接改成TypeC???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
论坛积分换购的质量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原厂高温锡,有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咋不直接改成TypeC???

外观完全不同,一个梯形一个半圆,换过后后盖都合不上,费那事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观完全不同,一个梯形一个半圆,换过后后盖都合不上,费那事干吗?

我X,有道理,忘记这茬了...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高温锡,有难度的

可以堆低温锡啊...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
又能用好久了

网友:
周末出掉一台自用的带盒子附件,80

网友:
你的是什么烙铁 这么差,应该不是C245吧

网友:
,又能征战了,,谢谢分享

网友:
焊接糊了,松香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直接改成TypeC???

那个micro的引脚和TYPE-C的引脚也不一样啊,能装的情况下也要飞线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缝缝补补又能对付一阵了

网友:
这口手机换一个少一个了

网友:
怎么不用热风枪

网友:
助焊剂用的是松香吧

网友:
直接换C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