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康尚NS-3N医用制氧机LP故障 拆开看看

楼主(2025-09-08):
花了不到100淘来的制氧机,LP故障,网上也没查到具体的,有说进气口堵塞的,有说过热保护的,看了一大堆废话,不如自己拆开看看啥情况。

请忽略上面的脏,因为在地下室一直也没动过。
康尚NS-3N医用制氧机,氧气浓度:≥90%,氧气流量:0.5-3L/min,额定功率:320VA,执行标准:YZB/苏1625-2013
拆开很简单,6颗螺丝,轻松拧下来,后盖就可以打开了。内脏一目了然。

拆开后盖的样子,两个大大的分子筛。

小控制板

这个风扇用手转特别轻松。

生产日期与外壳一样都是2016年4月20日
这个红色按钮是干啥的??

打开看了半天只发现一个9V电池没电了这个电池是干啥用的?扣下来了,手里没新的,也没换上。
通电看一下吧,发现有漏气声,声音还挺大的。仔细检查发现了一根管子裂了!!!看下图

忘记测量管子粗细了。感觉换个管子问题应该轻松秒杀了。

楼主:
拼多多搜了下,分子筛颗粒几十块钱,不贵。

网友A:
大概要换管子,换分子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要换管子,换分子筛了

要是换分子筛就不修了,换个管子还可以接受。

网友:
换分子筛很贵吗?

网友B:
它这种是不是有过滤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种是不是有过滤的??,,谢谢分享

不知道呢,没研究过原理

网友:
分子筛有使用时间的,到时间就会失效要更换,电池应该是保存使用时间用。其实换分子筛也不贵,很多人直接拆出分子筛换里面的就好,一百几十块钱

网友:
分子筛可自己换的

网友:
分子筛应该已经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换分子筛就不修了,换个管子还可以接受。

分子筛 也很便宜。几年前,3千多也给家人买了一个,后来发现是因为年纪大,肾不行,腹胀;高血压,只能吃地平,但会导致水肿,肚子更涨,胃部向上顶,挤压 心肺,导致呼吸不畅,心慌等。所以要控制吃淀粉内 生气的食物。

网友:
制氧机的分子筛是不是属于耗材,需要经常更换?

网友:
换管子试试氧气

网友:
搞好,自己没事吸吸。

网友:
可以先将破裂的管子用胶带粘一下,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新的不便宜。

网友:
换分子筛试试

网友:
时间用的蛮久了,9V电池是不是作为设置保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