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好奇DELL台机内置喇叭上居然设计芯片

楼主:
一般四线都是L,GND,R,GND,

DELL台机内置喇叭 ,直接上4871单声道放大芯片,

这货四线,5V+,,GND,,

N,,P是什么定义,,音频输入脚?

网友:
查一下DATASHEET会不会就知道了?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A:
"N,,P是什么定义,,音频输入脚?" ------------人家板子上标注的是“SPKP”和“SPKN”,很明显就是接喇叭的+和-么。

网友:
DELL很早以前的台式机就有这个设计,

网友:
内置喇叭,听个响就行,不明白这种东西的意义。

网友:
老古董的联想,清华同方都遇到过

网友:
这有没有可能是小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是什么定义,,音频输入脚?" ------------人家板子上标注的是“SPKP”和“SPKN”,很明显就是接喇叭 ...

学习了,,,拆下板子也可以DIY了

网友:
可以放音乐的,普通机器只能 嘀 嘀嘀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