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prescan报错flashsetting bin not found

楼主(2025-09-08):
SM3267AE 9DDL会报
SM3268M AAME1会报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即使都指定固件和ISP也是不行

网友A:
配置发出来,这能看出啥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发出来,这能看出啥

配置改改8DDJ能开出来,所以应该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A:
查询默认FFW  配置如下
FLASH_8988244BA900_PSCNFlash=3
FLASH_8988244BA900_DisableCardModeFW=1

网友B:
prescan是得用专门的黑片工具搭配着用的。
讲心里话不是很推荐用67 68的黑片工具,感觉扫不干净坏块,上这俩主控,颗粒最好不要用太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scan是得用专门的黑片工具搭配着用的。
讲心里话不是很推荐用67 68的黑片工具,感觉扫不干净坏块,上这 ...

9DDL 8dd J/K这些,跑圈能过,只是想多抓一些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默认FFW  配置如下
FLASH_8988244BA900_PTEST=SM3268ABPTEST. ...

有的,这个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