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B120-LI 12V充电式手电钻开关时好时不好有替用品吗,说原厂的有通病。

楼主:
二手买的一套,充电器是副厂直充的没啥保护,害得我重新配了。现在开关时不时会失灵,请问这个有替代器吗?担心原厂的质量不好,网传博世很多电钻开关有通病质量不够好,想买个通用的质量好的换上。坛友们麻烦推荐下。

网友A:
手电钻开关触点烧蚀了吧?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开关触点烧蚀了吧?拆开清理一下。

我之前打黑过一批,5个全烧蚀,不是清理能解决的,估计是保护电流过大,而该处的触点设计有问题,接触不良,导致烧蚀烧穿。2个mos管坏,但是触点基本全新,自己修好后合20元一个,赚了5个废品开关和尾插。

以前有2款车,现在没性价比了,都是需要切割外壳的。
老款壳我用喜利得改,15元,手感贼好,没电量显示
新款壳用启洋改,带电量显示,缺点就是开关很硬,我都是改弹簧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的闲鱼二手开关也不贵,30元能拿下,里面的烧蚀情况看人品了。有款替代开关,也需要改装的,14.5元,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打黑过一批,5个全烧蚀,不是清理能解决的,估计是保护电流过大,而该处的触点设计有问题,接触不 ...

稍微贵点不要紧,重点是质量。在乎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打黑过一批,5个全烧蚀,不是清理能解决的,估计是保护电流过大,而该处的触点设计有问题,接触不 ...

买个原装新开关换上还是担心质量不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