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进来看看这Rubycon电解电容是真货吗?

楼主(2025-09-08):
在一个专卖电容的店铺买的,我下单前咨询,卖家答复肯定是红宝石原装电容,到手用镊子测试的数值感觉……怎么那么不放心呢?

10个390uf、450V大电解C,1K频率下最好的一个D值是0.2xx、5个是0.3xx、3个是0.4xx、1个是0.5xx;
换10K频率测试,一个最好D值是2.4x、剩下的有3.6、3.8、4.3、最差的一个D值是4.6x ??这些电容是拿来维修电脑开关电源的,高频D值这么差??能正常使用吗?这电容真的是Rubycon原厂货?

楼主:
国产零件是百花齐放,但是除了几个大厂的原装真品质量可靠(价格也看齐日韩品牌了),小厂的零件质量真的差,高仿的大厂假货更不用说,能用,用多久就看人品了 ……老师傅们应该都有切身体会吧

网友:
这种电容要用50hz频率测量D值

网友A:
感觉不太像是真的,测试这一批电容,D值的分布太分散了,而且电解电容这东西造假可以说几乎没有门槛

网友B:
450v电容,就是电源初级用的,D值不重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太像是真的,测试这一批电容,D值的分布太分散了,而且电解电容这东西造假可以说几乎没有门槛 ...

猴哥你不是火眼金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v电容,就是电源初级用的,D值不重要吧

应该是高频特性不重要,D值同样重要。

网友:
看100HZ时的表现,1000、10000HZ的表现本就不是这种大电容考虑的!

网友C:
电解电容器1k测量比较合适,这个规格D0.2算是比较好了,0.3也还行。可以对比下机上“原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你不是火眼金睛吗

火眼金睛也干不过奸商

网友:
电容造假太容易,根本没办法知道了!

除了电源组装厂    直接找厂家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太像是真的,测试这一批电容,D值的分布太分散了,而且电解电容这东西造假可以说几乎没有门槛 ...

是的,之前我买的电解都是在一家专营进口电容的店铺买的,相比国产货来说很贵,但是电容的品质很好,同批容量基本上一致,这个大家伙的D值离散性太大了,不像是大厂原装货的品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器1k测量比较合适,这个规格D0.2算是比较好了,0.3也还行。可以对比下机上“原装”的 ...

用100HZ测试了,大部分D值是0.05x,内阻200毫欧左右;有2个是0.08x,内阻300多毫欧……这离散性跟我之前买的JP原装进口的贵货差距太大,感觉这是高仿的包皮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眼金睛也干不过奸商

的确是的,现在的JS造假的工艺与时俱进,外观与真品看齐,就是里子不行

网友:
看测量的D值不像是真货

网友:
工具多了烦心事也多,没有LCR表时糊里糊涂的就用了。

网友:
这看看就能分真假?

网友:
没看到K字防爆纹?也罢,啥都像模像样也多是假洋鬼子,除非去神州地界之外买的。

网友:
一致性很差啊,至少不是正品新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