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换桶耳

楼主:
家长捡的不锈钢大桶

桶耳断了

电钻钻掉铆钉

拆下坏桶耳,清理干净

孔内距32mm

购买桶耳,孔距小一些

孔内距26mm

每边要扩3mm

5mm圆锉扩孔

不锈钢硬度太高了,磨了6天

铆钉不方便拆装,安装上次没用完的M5L10不锈钢平头螺丝。

试装铁法兰螺母,螺丝长了4mm

购买不锈钢法兰防松螺母

更换不锈钢法兰防松螺母,螺丝长了2mm

塑料袋子装起来收好备用

网友:
勤俭持家能手

网友A:
这么小的桶耳居然也有卖的,而且卖的也那么的便宜,不知道够运费吧,真的感叹中国市场太大的好处

网友:
我最先想到的是铸工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桶耳居然也有卖的,而且卖的也那么的便宜,不知道够运费吧,真的感叹中国市场太大的好处 ...

庞大的人口创建的庞大的需求驱动的发达的制造业...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网友:
我只能说句幸苦了。

网友:
螺丝与桶之间建议加一胶垫,防止漏水。

网友:
直接用钢筋自己做更耐用

网友:
买两个,把对面的也换掉、2个耳朵不一样,逼死强迫症啊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还能买到桶耳。

网友:
万能的互联网什么特么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桶耳居然也有卖的,而且卖的也那么的便宜,不知道够运费吧,真的感叹中国市场太大的好处 ...

我看见前面拿卡尺还以为楼主准备做一个  然后看见买了一个  也想说桶耳竟然有卖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磨了6天?真是个大工程。

网友B:
用短一点的螺丝,螺母用防松盖型螺母。像现在这样容易刮到东西。刮手上容易受伤
能用铆钉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短一点的螺丝,螺母用防松盖型螺母。像现在这样容易刮到东西。刮手上容易受伤
能用铆钉最好。 ...

要我装就把螺栓装在内侧, 螺母装外面. 毕竟桶的主要用途是装水, 螺丝朝里面确实容易受伤.
露外面相对影响少些,因为上面还有个拎手的钩子挡着

网友:
砸2只铆钉完事……

网友:
磨了6天,楼主耐心真好,厉害

另外,这螺丝不如铆钉啊,哪天提水的时候,腿被螺丝头侧面划一道口子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中了楼主的小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