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微型SR602人体感应模块直驱led发光管改进电路

楼主(2025-09-08):
微型SR602人体感应模块,其输出out带载能力非常差,实际需要是只有out和gnd 两长长线连接led直驱显示,
直接发光二极管会不断闪烁重启,而加管驱动连线则需要用到电源+。

遂用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增强其带载能力,使其能驱动led发光二极管

用n场效应管AO3404  1k*2  470欧 焊接在SR602板上,板上切断插针out处连接感应元件的铜箔线
AO3404的G S、 1k 焊接在感应元件的4、5脚,D引漆包线接俩电阻,1k接HT33电源输入5v,470欧接插针OUT

改装后,插针out和gnd连接10几米线接上发光二极管,人体感应发光正常,后期准备换上自动闪烁发光二极管.
输出也可以连单片机io脚接入报警系统.

同时也测试了RCWL-0516 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其输出则能直接带动发光二极管....

.................................

楼主:
......二楼惯例沙发...........................

网友A:
out不是接G极?

网友:
能改造优化的都是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SR602人体感应模块的工作原理。

楼主:
第三张图有更新..................

网友B:
我以为是能实现完全免接电源,感应电压直接驱动ic和le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不是接G极?

正规的开关电路就是g接入触发电平,但这电路是利用电平转换驱动led,当out有3.3v时,gs电压差是0,场效应管截止, 5v经限流电阻点亮led, out为低电平时,gs压差为3.3v,场效应管导通,led无电压没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规的开关电路就是g接入触发电平,但这电路是利用电平转换驱动led,当out有3.3v时,gs电压差是0,场效应 ...

这种费电?

网友:
接个NPN三极管不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能实现完全免接电源,感应电压直接驱动ic和led呢

感觉加个类似焦耳小偷的电路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感觉用下图比较好。管子换成AO3400(开启电压比3404低),限流电阻为红色LED时的值,其他颜色应该减少。原则上LED10MA左右的电流比较好。

网友C:
按你的图,这样接线比较合理。管换成A03400开启电压低,比AO3404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图,这样接线比较合理。管换成A03400开启电压低,比AO3404好。

    最先改想的就是你这种改法,但10几米的连线只有2条线,你这种需要3根线,或热释头要就近取电5v,
且如果后期接入8266 io脚的电平也不对,所以我改的就是热释头就近取电,输出接插针out和gnd,
连线直驱闪烁二极管,后期也可直接接入io.

    当然如果现接入8266,热释头就不用改了,8266板 io前接个AO3400,可驱动led并接入io,
还可省个io去驱动led显示。

3年前一个8266系统就是这种用法,下面贴2楼第4、5图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58939&pid=16497258

网友:
我的两块SR501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用的是BISS0001芯片,直接带LED也是会经常失控,我后来改成用5V小型继电器做中控,现在使用一直非常稳定,就是晚上开关时的嘀嗒声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