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土炮终于换成制式装备,炬为DT550高精度数显电压电流表(DC5521 5525接口)拆机

楼主:
日常使用的设备里,DC5521/5525接口是很常见的一种接口,设备在充电/供电时,有时候需要看一下电压、电流和功率,如果用万用表去测量会比较麻烦,然后自己就逮了一个USB表,把它改成了支持DC接口的表

就是在USB表的输入和输出端并联了DC的母座和公头,然后从外壳穿出来,样子比较丑,算是个自制的土炮,USB表支持最高电压30V,电流最大5A,再往上就不行了

给设备充电/供电的时候,把USB表串联在电路里就能用了。可以实时查看电压、电流和功率以及电量,但这玩意啰里啰嗦的一大堆,心中还是略有嫌弃啊

前两天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板块看见炬为的人在发优惠券,新款的DT550表支持DC接口,领完券到手19块钱,合计也不贵,买一只回来尝尝味道
东西包括主机、说明书和合格证,就这些东西了

DT550的说明书,最高支持电压50V,最大电流12A(短时间内),持续电流最大6A,功率显示最大600W(50Vx12A,短时间内)

DT550外壳有两种,一种是下面这种黑色磨砂的外壳,另外还有一种透明外壳的,我还是喜欢这种黑色磨砂的,白色透明外壳很容易花,用得时间长了会变巨丑,这个表两端都可以做输入端,这个挺好

背面的标识

DC5521母座

DC公头用的是音叉头,可以同时兼容5521和5525,话说这种音叉头兼容性不错,但过不了大电流,厂家说的最大12A,也只能是瞬时的电流,长时间过大电流的话,音叉头是扛不住的

上电之后屏幕左边是电压、电流和功率,右边是电压、电流,功率的最大值,相当于万用表的Max功能,左下是流经表头的mWh和mAh,右下角是温度和通电时长

按旋屏键可以切换屏幕方向,有4种模式

按功能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的内容,第二屏是大字版的电压、电流和功率

第三屏是V/A实时曲线,可以显示一段时间内的电压和电流曲线

第四屏是电流底数清零,如果表头在空载的时候电流有底数,在这里可以清零

第五屏是息屏,切换到这个界面,3秒后屏幕熄灭,然后按任意键可以唤醒屏幕,长期在线使用的话可以保护屏幕,防止过快老化

给电池包充电的时候,这样插上就行了,简洁明了也干净利落,不用再拖着之前土炮的那一大坨了

长按旋屏键可以在彩屏和黑白屏模式之间切换

下面拆开研究一下,表的外壳比较紧,先用锤子把单面刀片砸进缝隙里一点点,然后撬出一条缝隙,然后再用不锈钢三角片插进去,逐步的把缝隙扩开,基本上可以无损拆开

正面没什么元件,就一块彩色液晶屏

屏幕底下也没有东西

所有的元件都集中在背面了,具体情况看下图的标注

小华半导体的单片机HC32L021C8PB-TSSOP20TR的规格书摘要

HC32L021C8PB-TSSOP20TR功能框图

HC32L021C8PB-TSSOP20TR的详细介绍

HC32L021C8PB-TSSOP20TR的引脚定义

土炮终于换成了制式的装备,游击队这回也变成正规军了,奈斯

EOF

网友:
也撸了同款黑色

楼主速度够快,省的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撸了同款黑色

楼主速度够快,省的我拆了

早上快递给送来的,忙到下午才有时间拆开研究一下。都是同一天下单,照理说你应该昨天就能收到吧

网友B:
恭喜又得一玩具,显示效果一流,试问一句,单片机从谁取电的呀?

网友C:
我的可能正在驿站等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又得一玩具,显示效果一流,试问一句,单片机从谁取电的呀?

谢谢坛友的支持,就是从输入端那里取电

网友D:
有这个玩意真的是很方便啊,不像以前需要搭、接一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能正在驿站等着我。。。。

不赶紧拿回来难道是等着它在驿站下小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玩意真的是很方便啊,不像以前需要搭、接一堆线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万用表,好麻烦,后来就做了那个土炮,现在又有新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赶紧拿回来难道是等着它在驿站下小崽吗

已经拿回来了,一个崽也没下,晚上又可以折腾了,然后吃灰。。

网友:
550竟然不分输入输出端?

网友:
炬为的电压电流表做工不错

网友:
这是昨天月蚀的关系吗,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怎么白天发的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快递给送来的,忙到下午才有时间拆开研究一下。都是同一天下单,照理说你应该昨天就能收到吧 ...

我的昨天就收到了,你怎么比我慢了

网友:
同款下午刚收到

网友:
我这个都在吃灰中。。。看见你整这个我才想起它

楼主: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