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不完全拆解索尼磁带随身听WM-EX505,看一下内部结构!

楼主:
SONY WM-EX505是索尼后期的超薄机,一节5号电池供电,透明磁带仓外壳是后配的!
这款机子大概是99年发布的,因为2000年索尼沃克曼标改成新版!

电路板部分

机芯部分

网友:
看着这个做工,真的是很精致啊,当年的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这机子确实做的好,还是单节电池,少见。

网友:
就一个电解电容体积大点。
同时期国产的磁带机差不多就是用AN6650+TDA2822芯片,后来用进口的LAG665芯片。

网友:
单节电池电压这么低,工作起来真的不容易,大部分都是3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确实做的好,还是单节电池,少见。

在索尼的超薄机里只能算入门系列,同时期更好的有WM-EX9,WM-EX2000等!不过更高级的机器切换音效都需要在线控上完成,这款机子在机器上就可以切换,并且只需要5号电池(比较好买),在当年应该是普及型的机型!

网友:
还是以前的东西好。

网友B:
一节5号电池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5号电池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呢?

索尼后期超薄机续航都不错,但都是以牺牲音质的前提下实现的!

网友:
这么多集成块,用1.5V供电?是不是有升压电路?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东西真好啊,皮带最近换的把?有点索尼老机器电容会失去容量。

网友:
我有接近款式,2000年 550 左右买的。

网友:
不服不行,做工就是好

网友:
SONY简直把电子机械卷到末路了。最让我惊叹的是他的磁带DV机。

网友:
一根皮带解决的事,有些机非要二根。换皮带也方便。

网友:
换皮带比松下的友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真好啊,皮带最近换的把?有点索尼老机器电容会失去容量。

皮带肯定是换过的,原装皮带都老化了,包括压带轮都已经换掉了!

网友:
就一个电解电容不是贴片,其他的都是贴片原件,还是双面电路板,记得我2001年买的一个国产的磁带随身听,里面都是插件的,用电池听歌太耗电,基本都是插dc电源供电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