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买点材料解决驾驶座椅坐着太低的问题

楼主:
大概是我身高不够吧,车车的驾驶座椅调到最高都会觉得不够,就研究怎么把驾驶座椅加高。然后发现主驾座椅是用4颗螺栓固定在车上的,那就好办多了,螺栓加垫片不就解决了吗?
然后我又发现加高驾驶座只需要把后边两颗螺丝那里加高就可以了,因为驾驶座的前边是能调到足够高的。
座椅垫高所需要的垫片需要几厘米厚,这个比较麻烦。垫片太薄了,而且数量多了以后总厚度不准,所以得找厚的,这玩意都不能叫做垫片,得叫桶才行啊。
这个桶定做一个很贵,钢管倒是有合适的,不过得切,切完了还得去毛刺,这样做下来定制费很贵的。不死心的我想到了标准件,那玩意要是能有合适的,便宜啊,比材料贵不了多少……
然后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内外径和长度包括端面都准确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长螺母,外形尺寸非常的标准,同一批货的任何一个尺寸的偏差绝对不会超过0.1mm。看了看铁的,有点拉低我好几万块大洋买来的车的档次啊,算了,买不锈钢的吧,虽然价格贵好几倍,买它20块钱的也够我用了。
座椅固定螺丝是M10的,这个长螺母又不需要上紧,能垫上就行,所以买M12的正好。

至于外径,当然是粗的好啊,最粗的规格是25,那就买25的,
长度嘛,20或者25都可以,因为我需要40-50毫米长度,两个正好达到尺寸。
所以我花20块大洋买来了4个M12*Φ25*20不锈钢加长圆螺母当垫片使用。
当然了,你买4个M12*Φ25*25的也是可以的,毕竟座椅是可调的,不差这一公分。
我需要把主驾座椅后边垫高4厘米,除了垫片之外,原车螺栓肯定是不够长的,实测原车座椅的固定螺栓是粗牙M10的规格,长度40,我需要买两条长度80的粗牙M10螺栓,高强之类的有些浪费,干脆也用不锈钢的吧,毕竟不锈钢韧性不错。
弟兄们要注意了,M10的螺纹是最混乱的,共有粗牙、中牙和细牙三种通用螺距规格,你要想抄作业一定得看好原车螺栓的规格,买错了可装不上哦。
买完东西出发去修理厂,掏二十块工钱就能给你搞定。

螺栓对比原车,螺母忘了拍照

装好后的座椅底部,闪闪发亮的纯圆不锈钢螺母啊

看看细节

本帖收工,谢谢观赏。

网友:
q5又高了不少!

网友A:
本来有适合小个子的车,架不住有钱买大车,于是屁股垫高就像站着开车了

再等几年,坦克360°影像普及了就可以躺着开了

网友:
很好奇啥车?然后楼主身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有适合小个子的车,架不住有钱买大车,于是屁股垫高就像站着开车了

再等几年,坦克360°影像普及了就 ...

我从来没听厂家说过这车不适合小个子,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厂家说它家的哪款车适合小个子…………你怎么知道有小个子专用的车的呢?还有就是哪个车适合小个子你倒是举个栗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有适合小个子的车,架不住有钱买大车,于是屁股垫高就像站着开车了

再等几年,坦克360°影像普及了就 ...

另外还有你张口就来我买的大车,那车怎么会被你定义成大车的?厂家的定义是紧凑型,你比厂家还权威?
信口开河也得有个底线好不好……

网友:
这种算改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你张口就来我买的大车,那车怎么会被你定义成大车的?厂家的定义是紧凑型,你比厂家还权威?
信 ...

紧凑型只是车长度的直观分类。适不适合小个子嘛厂家是不愿意直说的。
小个子为什么需要垫高?---- 都是车鼻子高低的原因!
如果已经是小型车辆,依然觉得高度不够的,只能说矮得有些不寻常了。(抱歉,没想到你这这类,“高”估你了,我以为你是买了福特F-150这类大车。当然这也是发帖不发全貌,不说清楚车型,所带来的问题,这哪里是信口开河,而是你自己找的)
你以为大家会关心螺丝的问题,其实大家更关心你的实际身高。根据你自己说的紧凑车依然不够高,即使不说也能看出,应该就是150cm以下了。

以下是AI回答的摘录:
对身材娇小(尤其是矮个子)的驾驶员
车鼻子高,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前方视野盲区大。
近距离地面盲区:
问题:车头越高,引擎盖前端到地面的距离越远,驾驶员越难看到车头正前方和两侧贴近地面的障碍物(如:马路牙子、矮墩、小动物、小孩、低矮的栏杆等)。
对身高的要求:身材越矮小,座椅需要调得越靠前、越高,才能获得足够的前方视野。但即使如此,高车鼻依然会留下较大的盲区。
典型车型:大型SUV(如丰田兰德酷路泽、路虎揽胜)、皮卡(如福特F-150)、以及一些车头设计较长的轿车(如老款美式轿车)。

网友B:
是不是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凑型只是车长度的直观分类。适不适合小个子嘛厂家是不愿意直说的。
小个子为什么需要垫高?---- 都是车 ...

扯了半天,一个栗子都没见到…………切
一通瞎扯的大前提都没有,我就当你放了个又臭又响长那个得了,后边这些只当是余韵,用来展示你那不同凡响的………………
好了,大家都已经了解你在这方面的实力了,请出门左转,祝你一路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不管日系还是德系,都不适合小个子…………这个是很邪门的事情。别的车我没有,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而且,据我的体会,全都是座椅后边差5公分左右的高度,调过这个高度之后我用就合适了
当然了,你能忍受这个缺点就可以,我是不能忍受的,必须改
不要怀疑人的忍受能力,好多女士开比我的还大的车,照样能忍受那个高度,不能忍受的都是加坐垫,一段时间后会被人说到把那个坐垫撤销
一直忍受不了座椅高度的女士会一直采用给方向盘喂奶的姿势开车…………这样开车的你肯定见过,就因为别的姿势都太低了

网友C:
坐得高看得远,支持折腾。

网友D:
我是调到最低都嫌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得高看得远,支持折腾。

座椅调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调到最低都嫌高

不要自卑,姚明也是这个感觉

网友:
座椅调高以后,对应的固定座椅的板材要处理一下,否则后座的孩子或者夏天女士光脚凉鞋容易踢到脚,别的没啥太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扯了半天,一个栗子都没见到…………切
一通瞎扯的大前提都没有,我就当你放了个又臭又响长那个得了,后 ...

嘴这么臭,只能直说了,你只能抱着方向盘站着开车,一旦碰撞,气囊都能震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嘴这么臭,只能直说了,你只能抱着方向盘站着开车,一旦碰撞,气囊都能震死你 ...

那祝你早日被气囊震死

如果我收到通知,一定会给你送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祝你早日被气囊震死

如果我收到通知,一定会给你送花的

我只是说的实话,而你则是谩骂。。。你这嘴小时候就没人打过?或许孤儿吧,可怜,难怪这么矮。